[室内机] 电磁舵机要用什么接收啊?

楼主(2017-01-03):
如题,还有,控要用什么控?实在是不懂,不懂就问吗!

网友:
常见的简单电磁舵(线圈套磁铁)是靠直流电压的变化来驱动的,当然交流电也应该能驱动,但需要相对复杂的控制电路,如驱动磁盘磁头的音圈电机等,这里不讲。

我手里有个玩具级的直升机接收板 尾桨电机输出电压是3v 至-3v 变化 应该可以直接驱动电磁舵(具体要要考虑电压及阻抗的匹配)

我认为常规的pwm输出的接收机是不能直接驱动电磁舵的,不过可以通过pwm信号转直流电压的模块来实现,但考虑到重量及成本因素这又显得没意义了

这样那些玩具级航模车模的接收板倒是比较适宜使用电磁舵,它们一般都会有一个通道输出直流电压用以控制尾桨电机或者转向电机等,但通常他们会有配套专用的遥控发射手柄,通用性不好。

没有任何实操经验,纸上谈兵 希望没有误导到别人 有错误请帮忙指正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