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6怎么同时充四块1s锂电池

楼主(2017-01-03):
用b6怎么同时充四块1s锂电池有并充板对电路不太懂

网友A:
买个一拖四充电器 才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一拖四充电器 才几块钱

手上已经有b6想折腾下

网友:
自己制作 3s充电线   或是去买现成的3S线的吧  4s很少见   我就自己弄了个3s

网友B:
两种方案:四颗1s并联,当成一节电池充;四颗串联,当成4s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案:四颗1s并联,当成一节电池充;四颗串联,当成4s充。

并联好还是串联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联好还是串联好

显然如果你能把接线问题搞定的话,串联更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如果你能把接线问题搞定的话,串联更好啊

接线弄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案:四颗1s并联,当成一节电池充;四颗串联,当成4s充。

串成4s或2s电流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如果你能把接线问题搞定的话,串联更好啊

比如串成两个2s或三个用并充板要弄多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如果你能把接线问题搞定的话,串联更好啊

电池是单节1s600mah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成4s或2s电流要多大

要安全就1C,要快就加大一点,但不要超过5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安全就1C,要快就加大一点,但不要超过5C

问题不知道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电板

有并充板电流不知道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