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求助

楼主(2017-01-03):
玩多轴求推荐一款充电器,要求充电快平衡好1000以上的就不要了。谢谢

网友:
b6足够了。。

网友:
错了。是A6.。。不行再换a9也行。。

网友:
608,或者0820

网友A:
艾斯特6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艾斯特620

608不是问题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8不是问题很多吗?

外场用6s 20a 。 一边飞一边冲。美

网友:
这个钱别省,长远打算b6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