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碳纤维是良性导体 不会干扰信号么?

楼主(2017-01-03):
现在的多旋翼大部分都是碳纤维材质的,但是碳纤维不是很好的导电材料么?不会干扰接收机
图传
数传的 信号传输么?不是 周围有高压线啊 钢筋混凝土的 大型建筑 对信号影响很大么? 那为什么还用碳纤维? 莫非它本身干
扰的频段不是我们用的频段?
望高手释疑!

网友A:
导体可以屏蔽电磁波,不会产生有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体可以屏蔽电磁波,不会产生有源干扰。
您说的很对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不会把信号给屏蔽一部分?

网友B:
这还用“突然想到”。。。
实际是制作中必须考虑的因素。

网友C:
而且要注意裸露部分不能短路,我已经有过教训!

网友D:
不是良性导体。。电阻不小

网友E:
2.4g还好,低频的图传屏蔽效果特别明显

网友F:
不能一概而论,要考虑频率和波长,撇除这两个因素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G:
所有接收机的两根天线不能跟碳纤维贴太近,会影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