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调试pid中关于D值得大小

楼主(2017-01-03):
最近看了一些大神关于调整PID的教程,学到了很多东西。
但有一点疑惑,教程中有说PID中D值越小越好,而D值为0时是最大值,是不是说明D中填的数字越大,对应的值越小呢?
换句话说,在稳定的情况下,D的值填40肯定比30好?或者我理解错了?希望知道的模友能帮忙解惑,非常感谢!
举个例子,我把D调40,其他P和I变动下,稳了;把D调20,其他P和I值变动下,又稳了。晕了都,现在想知道,在稳定的情况下,这个D值是调40好,还是留20好!

网友:
30比40好吧

网友A:
不懂等高手解答,但我的机子是D值大了下降落地容易跳。不知道是不是我操控烂的错觉。PID一直不大会搞。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飞起来点头摇摆的话就要加D。P我研究明白了,但是D在特殊机型上还是不懂!

网友C:
你不需要管他在实际运算中的大小。就在软件里直观的看,d越大越越费电,电机还烫,但是如果你高速调头转弯飞机会抖的话就加d,尽量保持d值小,d不够再加。

网友D:
试下看看,调相差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需要管他在实际运算中的大小。就在软件里直观的看,d越大越越费电,电机还烫,但是如果你高速调头转弯 ...

谢谢,明白了,那就是只管D在软件中显示的大小了,尽量保持较小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等高手解答,但我的机子是D值大了下降落地容易跳。不知道是不是我操控烂的错觉。PID一直不大会搞。

我的也跳,但我得D中数值调的很大,40多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下看看,调相差多点

有空试一下了,感觉在软件中显示的D的数值还是越小越好!

网友:
大动作后 , 例如急速掉头 , 快速的翻滚后会快抖几下 , 就加D至不抖
新装机后, 一般把D调至15 , 抖才慢慢加上去 , D过高电机烫 !
我手中大多数机都在18-22

网友E:
先默认飞吧,不抖,跟手就可以。等技术上来了再调也不迟。
D是微分,调节修正平滑度,D值太大操作会延迟。所以在平滑的前提下D值越小越好。

网友F:
调高D后请注意电机温度。高D会增加温度,增加D时需要小心。

网友:
重复的回复,请删除。

调高D后请注意电机温度。高D会增加温度,增加D时需要小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也跳,但我得D中数值调的很大,40多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今天 又试了下 210,大油抖,急转弯抖,我的是减了 D 值有减轻。但之前飞丢一下,起飞抖确是加了 D搞定,我也搞不懂了。一架机一组 PID 真是不能复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默认飞吧,不抖,跟手就可以。等技术上来了再调也不迟。
D是微分,调节修正平滑度,D值太大操作会延迟。 ...

D是微分,越低越好。我的疑问就是软件中D的数值是反的,想让D越小,是不是就得吧软件中D的数值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高D后请注意电机温度。高D会增加温度,增加D时需要小心。

我的疑问就是软件中D的数值是反的,想让PID中D越小,是不是就得把软件中D的数值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 又试了下 210,大油抖,急转弯抖,我的是减了 D 值有减轻。但之前飞丢一下,起飞抖确是加了 D搞定, ...

举个例子,我把D调40,其他P和I变动下,稳了;把D调20,其他p和I值变动下,又稳了。晕了都,现在想知道,在稳定的情况下,这个D值是调40好,还是留20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D是微分,越低越好。我的疑问就是软件中D的数值是反的,想让D越小,是不是就得吧软件中D的数值调大。

哪个教程说D值为0是最大值?

新手先用默认飞,因为新手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永远调不好。等会飞了才知道什么是抖,什么是跟手。

先调P值,P越大越好,过大则会有往复震动;D是跟随P调的,去修正P过大带来的震动。但D值过大,会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个教程说D值为0是最大值?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疑问就是软件中D的数值是反的,想让PID中D越小,是不是就得把软件中D的数值调大。

不是。

网友:
调个自己飞的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