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电机配什么型号的合适呢?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1-04):
              本人现在玩的450,打算升级,买了个飞越650的机架。电调用原来的好盈铂金30A的。请教下各位大哥电机用多大的合适呢?打算用两块3S5200mah的串联使用,         有三轴云台和山狗相机的,带图传, 目前考虑几款电机,都是朗宇的,X4108    V3508    这两款够用吗?还是最好用X4110的呢?4110的因为有点贵了,超预算了,浆配多大的最合适呢?   KV选多大的合适呢?要抗风续航兼顾的
           谢谢各位大哥了,真心感谢

这款机架,看了好多兄弟都选这款

这款机架,看了好多兄弟都选这款

这是V3508,好像用的最多

这是V3508,好像用的最多

这款x4108,价格超预算了,当然必要的话也只能咬牙了,实在不行就收二手的

这款x4108,价格超预算了,当然必要的话也只能咬牙了,实在不行就收二手的

网友A:
我这里大部分上朗宇4108kv600的电机,航拍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大部分上朗宇4108kv600的电机,航拍很好。

打算用6s电池的,想一步到位,家里有6块3s电池。,打算串联使用,就是不知道X4108   V3508   X4110这三款电机哪款效率最高,不会去挂单反,要挂三轴云台和山狗相机,打算配14-15寸浆,不知道这三款哪款最合适,续航最好,要兼顾一定的抗风性能

楼主:
没大神来帮忙吗?新手真心求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算用6s电池的,想一步到位,家里有6块3s电池。,打算串联使用,就是不知道X4108   V3508   X4110这三款 ...

看下你最后配置的总重,再决定电机吧。如果电池打算以后 1W 的容量我觉得就得大电机大载重加大电量增加续航,如果只是用 5000 的电量,也没必要用大电机了,够用就好。飞越 650用 3508电机挂狗总重控制2.4KG以内可以带得挺不错了。但如果 2.8KG 以上甚至 3KG以外,那 3508 就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你最后配置的总重,再决定电机吧。如果电池打算以后 1W 的容量我觉得就得大电机大载重加大电量增加续 ...

谢谢大哥耐心解答,目前我只会挂三轴云台和山狗相机的,电池打算用3S的5200mah的电池串联使用,以后买也应该是这个配置。可能以后会挂单反相机。不过估计要两三年后了,也许东西都换的差不多了,如果3508吃力的话,用4108会好点吗?因为不知道这个电机正常寿命如何,不然打算闲鱼收二手4110电机,实在不行也只能咬牙上了,目前有的是飞越650机架   naza  lite  飞控,   铂金30a电调    3s5200mah电池6块   ,山狗相机,三轴云台。这些东西,求大神推荐个最合适的电机,真心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耐心解答,目前我只会挂三轴云台和山狗相机的,电池打算用3S的5200mah的电池串联使用,以后买也 ...

我觉得,以现有手上的配件来说,最小花费达到目的办法就是 3508 KV380 这类的挂狗 2.4KG 的起飞重量够用。以朗宇电机为例,介绍说:3508 推荐重量是 600 g每轴、4108 推荐起飞重量是 720g 每轴、4110推荐1200g/轴。
挂狗的话,大马拉小车,不一定好用,4110 电机也重,现有的材料组完续航不一定好,大电机的续航是大载重时体现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以现有手上的配件来说,最小花费达到目的办法就是 3508 KV380 这类的挂狗 2.4KG 的起飞重量够用 ...

谢谢大哥的耐心解答,那V3508和X4108这两款哪款更合适呢?价格差不多。3508还要贵点。但是我看了下它们性能好像也差不多,3508的应该性能好点。是用4108给动力留点富余还是用3508追求质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的耐心解答,那V3508和X4108这两款哪款更合适呢?价格差不多。3508还要贵点。但是我看了下它们性 ...

我没用过 4108 ,手上只有 3508,同样价格可能 4108 更适合些吧。另外 DJI 的 E800(3510) 电机也可以考虑,还有自锁桨,也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过 4108 ,手上只有 3508,同样价格可能 4108 更适合些吧。另外 DJI 的 E800(3510) 电机也可以考 ...

E800套装看了,3510的电机。型号还没4108的大,带的是13寸浆。我打算上1555的浆,目前大概估计了下重了2.5KG左右了。还不带碳浆,不知道3508和4110之间选哪个合适了。电池用6S5200mah的,1555浆

网友:
3508适合挂狗之类的,配合15寸效果不错。也可以搞4108配合17寸

网友:
650配4108+1555+6s5000= 33分钟。

网友:
Tarot C扣虛位太多,不建議拿來航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