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接收卫星灯闪烁?

楼主(2017-01-03):
再次装了一部250,430斜盘,455尾舵,MB,卫星接收,比之前掉河里的GPRO稳很多。问题是换第二块电时,如果不重开控,卫星上的灯就一直闪烁,关了控重开对上频后灯才是常亮的。灯闪烁也能飞行,但不知道是否正常。之前飞180时也有这样的情况,改用接收机对频后,显示DSMX就一切正常。这次由于MB对频的问题,只好改在MB上对频,显示为DSM2就发生问题了。以前用KBAR对频也是显示DSM2,同样会发生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A:
正常,DSMX的关控再开控的时候,卫星上会有小的红灯慢闪 橙色灯是常亮的,而DSM2关控再开控,橙色灯就会闪。。正常
要DSM2重上电不闪,就关控 再开控后给机子上电就不会闪了,不用重新对频,DSM2以为期间有是空记录,所以会闪

网友B:
以前也是一样的问题,飞了一段时间无影响,强迫症请重新开控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DSMX的关控再开控的时候,卫星上会有小的红灯慢闪 橙色灯是常亮的,而DSM2关控再开控,橙色灯就会闪 ...

正常就好,这下我就放心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是一样的问题,飞了一段时间无影响,强迫症请重新开控对频

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
我之前和楼主有同样的疑问,我是装在固定翼上的山寨DSM2接收机。如果在不关控的情况下接收机断电再通电,灯是一直闪烁的,不过用起来没问题。如果看着不爽就把控关掉再开一下就好了。

网友:
衛星上的燈閃爍, 代表訊號曾經中斷, 沒事的放心飛.

网友C:
直接用AR7200BX啊,免得用卫星,AR7200BX是野兽跟DSMX的集成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AR7200BX啊,免得用卫星,AR7200BX是野兽跟DSMX的集成陀螺仪

能装进250的陀螺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装进250的陀螺不多。

可以啊跟MB一样大小

网友(2017-03-22):
LZ请教一下你的DSMX卫星是如何跟MB对频和设定的

网友:
敢问楼主 这250 配mb好非不

网友D:
卫星对频有时很奇葩,正规航模都是先开控再接飞机,它是先接飞机再开控,否则大部分情况下,卫星灯是闪烁的,强迫症肯定是要灯恒亮的,那只有先接飞机再开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卫星对频有时很奇葩,正规航模都是先开控再接飞机,它是先接飞机再开控,否则大部分情况下,卫星灯是闪烁的 ...

实际显然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