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3电池问题

楼主(2017-01-03):
剑3,老款海王120A,电机腾翔KV3400,34mm桨能用4s电池吗?谢谢!

网友:
想做就去做!

网友:
想用4S的话,要把浆换小,430,428比较合适!如果上4S还用你原来的434的浆负载太大了烧的风险很高!

网友:
一律6S的路过一下。

网友:
4s跑3400KV,要用30桨迁就,但这么小的桨去推,船不走的。应该迁就的,是KV值。

网友A:
借楼提问:3S电池+435桨多少KV电机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提问:3S电池+435桨多少KV电机合适

这要看什么规格的电机,和品牌在谈KV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