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问题

楼主(2017-01-04):
有些人喜欢解锁直接怠速,而有些人喜欢解锁不转;有些人喜欢开关解锁,而有些人喜欢右下解锁;

而我想问怎么设置开关解锁后然后再右下解锁,求BF怎么设置。这样即安全,又防止不必要的推油造成炸鸡。请问能这样设置吗?

网友A:
当一件事情不能改变就去适应!!!!

网友B:
可以自己改一下飞控代码,不是很难

网友:
我喜欢开关解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改一下飞控代码,不是很难

求教怎么改

网友:
还是开关解锁安全啊,有危险直接上锁

网友: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只用开关加解锁干脆又准确。
掰杆总觉得及时性不好。

网友D:
这样解锁是安全了,因为误碰开关会有危险,前几天我们有个大神捡机回来路上,大腿碰到开关,同时又推了油门,结果拿飞机那个手的一根中指中刀。
但是!!!飞行中会突然出现各种不确定的状况,特别是对人造成有伤害的时候,这样的解锁方式就显得不适合了,你要做两种动作才能让你的飞机上锁,这个时间段内可能已经酿成大祸,即使你只用掰杆解锁也会慢一点时间,而且掰杆解锁有一个弊病,就是在空中做动作的时候,有时候会恰巧做了个上锁的掰杆动作,这个时候莫名炸鸡你还以为是失控,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开关解锁,出现情况马上打开关,第一时间让电机停止转动,即使撞到人也不至于让螺旋桨转着造成二次伤害!!!
至于误碰的问题,只有自己时刻注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教怎么改

你在地面站首页可以下到源码,找到解锁那部分,想把解锁要求改成什么都可以。不过我觉的cf代码写的调理不是很清楚,注释有点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地面站首页可以下到源码,找到解锁那部分,想把解锁要求改成什么都可以。不过我觉的cf代码写的调理不 ...

这个有点高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解锁是安全了,因为误碰开关会有危险,前几天我们有个大神捡机回来路上,大腿碰到开关,同时又推了油门 ...

说的有道理。还有你看到的那个人误碰导致割伤自己只能说那朋友不懂捡机回来前先断电吗。呵呵,只能怪他自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一件事情不能改变就去适应!!!!

不是不能改变,是还没有出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解锁是安全了,因为误碰开关会有危险,前几天我们有个大神捡机回来路上,大腿碰到开关,同时又推了油门 ...

确实,你说的情况就是我想避免的。
现在可能没有人做这个双保险功能吧。
我想要的功能是一个总开关控制解锁开关,然后摇杆开关控制解锁,而开关解锁优先于摇杆解锁,只要开关解锁关了就锁了,而不是你说的需要做两步才锁,还有就是摇杆锁剔除。表达不是很好,意思意思吧,脑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解锁是安全了,因为误碰开关会有危险,前几天我们有个大神捡机回来路上,大腿碰到开关,同时又推了油门 ...

使用摇杆解锁,并设置手动模式开airmode,自稳模式关airmode,
及解决了误碰开锁的危险,又可以紧急事件快速上锁,还避免了做动作误上锁。

网友:
我之前飞固定翼,不装飞控,用的是一个开关,在遥控上开油门锁定。后来玩穿越机了,就再设了一个飞控的开关解锁。。也就是要飞就要开两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