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震动问题

楼主(2017-01-04):
X3 蝎子2520   50A  1102  565   K8  目前情况是 normal模式 震动2500以上  切3D 震动900 以内  不解原因  请赐教

网友:
同款问题存在  持续关注中

楼主:
这也有一样的啊 呵呵  我感觉是皮带的事  猜的 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 因为NORMAL用的不多了 所以 也没去修 大家给点意见 看看

网友A:
共振,大桨或尾桨太紧,总之排震问题很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振,大桨或尾桨太紧,总之排震问题很头痛

切了3d就没事了 配平的问题 肯定没事   我感觉要么在皮带 尾巴这块 要么在大桨夹 这块  不爱折腾了 有没有类似的 哥们

网友B:
在某个转速的时候会有共振 转快了会跳过那个共振点 有时候70震80不震

网友:
我最大震动3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某个转速的时候会有共振 转快了会跳过那个共振点 有时候70震80不震

就是这样定速70-75以后震动小了 55-70震动非常大 起飞前震动明显小

网友C:
亲。3D900也高啊。 飞的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3D900也高啊。 飞的爽吗?

但是油门55-75这一段2500~2900啊 这段我担心有隐患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某个转速的时候会有共振 转快了会跳过那个共振点 有时候70震80不震

你说的这个点就是临界转速,震动就是最大的,过了这个点震动就降下来了

网友D:
排除震動簡單說就是用堆疊法去排除
個別部件往上加,慢慢試出哪個零件在震動後再考慮如何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除震動簡單說就是用堆疊法去排除
個別部件往上加,慢慢試出哪個零件在震動後再考慮如何排除

感谢 现在是不想拆了重新装了 所以看看有没有同样的 这样能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