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一艘双体船,求大神建议

楼主(2017-01-04):
网上看到一艘82长的双体船壳,价格比较优惠,如图

有几个问题求解答:网上看到很多双体船都只有一个舵,这样低速时转弯不是没效果了吗?这艘船能否装双舵机?(我怕单浆的话跑不直)
82长的船要用多大的电装?为节约成本能否用外转子?

网友:
看价格就知道这船壳做工不咋地!好像记得论坛里有模友买过这船壳,跑高速的时候船壳合模线直接开裂了!为了避免不不必要的损失,船壳还是要买质量好的!不要贪便宜

网友:
我的帖子里有1米双发CAT的装船过程··可以参考一下···舵用一个足够了··我用的是110mm的···高速的话连一半的舵量都不用··低速转弯也不是问题

网友A:
我就是用外轉子電機跑船,很爽:

网友:
我就是用外轉子電機跑船,很爽:
JetChopper30 76厘米MONO 2級MONO DEEP V/單體深V安裝記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9557

网友:
用外轉子電機跑船要特別注重:
1.電池扎在非常穩固的電池架,電池脫落會起火。
2.選擇電機磁極數,工作轉速不能超越電調支援的極限。

网友:
我买了两款(含这款),我哥们也买了另一款,质量其实是不错的,相比广龙、天富龙出品的cat,我个人更欣赏它的用料与结实度。

网友:
山猪那双体的壳太单薄了    双发勉强能塞下3674        五金要特别订制

网友:
这种高速双体船不要省钱,不然后面有你麻烦的!

网友:
这个壳子我买过 就是山猪的CAT 做工还不错 就是中间太软要加强 还有两侧底部不一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