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福利,发个装机贴,主要讲细节,因为这些都是说明书没讲的。以x3为例子,其实...

楼主(2017-01-04):
新手福利,发个装机贴,主要讲细节,因为这些都是说明书没讲的。以x3为例子,其他机型都是一样的
装机细节太多,每次讲都很累,直接写帖子,新手认真看看,老鸟过来拍砖交流,一人计短二人鸡肠,现在开始

1:安装舵机时候,尽可能用舵机物理中立点。怎么拿?遥控器让一个通道输出是0(通道监视器里面看),这时候就是舵机物理中立点。然后,垂直安装舵臂(根据自己机型安装,这里以上图为例)。但是呢,舵臂不一定可以垂直。怎么办?用飞越橙色的易碎舵臂(虽然说舵机现在都是砖石齿,原厂硬舵臂炸不坏,但是从保护飞机来说,还是易碎舵臂好,因为炸机肯定要找地方卸力,而且只要不是3DX国际组那种飞行风格,一般是没问题的),这东西是很多套模具的,所以买2~3包回来,肯定能凑出一套非常非常接近90度的舵臂(舵臂1cm多一点,人眼对于角度分辨率有限,只要看上去尽量垂直,就可以下一步)
2:塑料不需要拧太紧,拧进去了,没虚位了,拧不动了,再带4分之一圈,就行了。金属一定要上螺丝胶,一般325和360桨飞机,中强度的螺丝胶只需要浸湿螺丝2~3丝就行了,拧进去,宁不动再稍微用力一点点,就行了。(电机宁在电机座上可以用力,尾中联顶丝必须顶丝头也有螺丝胶,而且同样不需要非常用力,比拧机身用力一点点就行了)
3:原厂飞机,横轴螺丝和尾中联螺丝,4个把桨夹固定的螺丝必须换芳生,原厂螺丝太差了,容易射桨。

4:这些特殊运动的部位,使用螺丝胶要谨慎。以2个图为例(横轴螺丝和尾中联也是一样的!!!!),螺丝是沿着红色方向进入,宁在蓝色箭头处。如果螺丝是沾了螺丝胶再按照说明书方向插入,那么螺丝胶会溢出,影响轴承工作。必须用牙签把螺丝胶挑起了,按照蓝色箭头涂抹在箭头尖端,涂抹均匀,而且不能溢出,这样螺丝插进去的时候才保证轴承没有被粘住

5:上图,红色椭圆和长方形框里面,是传动轴插在对转齿里面的。注意按照好以后,对转齿有没有被顶出来,这样会造成对转齿间隙过小,容易扫,而且噪音大。注意注意

6:上面2个图,一般说明书都会标明舵机(螺距)连杆长度,然后很多人就以为这就是正确的。其实错了。说明书的数据永远只是参考,一切以实际自己手上的飞机为准。怎么调?看下面。看第二个图,以x4为例(x3说明书没这样的图)。
必须明白的是,一下必须一一对应,而且一步步来环环相扣:
    6.1 控倾斜盘0输出时候,舵机物理中立点-
    6.2 舵臂垂直-
    6.3 连杆垂直(当然连杆只能尽量垂直,因为每个飞机舵机和安装都稍有区别,包括舵臂长度)-
    6.4 倾斜盘水平(在中联固定一条小钢丝,对准倾斜盘的3个球头的某一个球头的内侧,转一圈,即因为3点确定一个平面,可看出倾斜盘那个舵机高了或者低了。为什么要球头内侧而不是球头,因为球头扣是有脱模塑料碎屑,影响观察)-
    6.5 相位器水平(相位器一共4个螺丝,我用红点标出来了,因为另一个在对面所以只标了3个,要4个螺丝同一平面,即相位器水平)-
    6.6 螺距0度。(这部分比较长,慢慢看。首先,k8或者v8要准备蓝牙模块,插好蓝牙模块后,稳固固定在飞机机身,然后进入安装模式;mb或其他陀螺仪则应该进入调整最大最小螺距模式,这样陀螺仪的修正会暂时关闭,要不没法往下做。然后,桨拧松,标准是非常低的转速桨都可以甩直,但是桨夹和桨之间不能有虚位。然后,假设油门曲线5点,那么设置成0 45 45 45 45 45,这样就是说全程都是一个低转速。然后,开转,先调双桨。调双桨就不讲了。双桨调好后,调真正的0螺距。如果飞机无双桨,陀螺仪无修正,那么螺距在-1~0~+1的时候,桨切风的声音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表现为螺距非0时候声音是啪啪啪,螺距0时候是丝丝丝。也就是说,如果飞机是按照说明书的要求,那么我们飞机用砖头压着脚架,关闭陀螺仪修正,开转,螺距在-1~0~+1变化的时候,大奖声音是啪啪啪~丝丝丝~啪啪啪这样的变化过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切风声是在桨面的方向才能达到最大值,也就是说人头在如果看到桨面是一个圆形那么声音很大,看到桨面是一条线基本上听不到声音。所以,要想办法通过调整螺距连杆,把这个啪啪啪丝丝丝啪啪啪的声音变化点,落在螺距摇杆中点,这样才是实际0度螺距,而且要桨转起来才算!因为传统地面测量,螺距尺是有重量的,桨是会变形的,球头舵机是有虚位的,而且一般螺距尺都是很差的传感器,精度太差)

一般来说,调机过程中,6.4和6.5之间要多次反复循环确认,6.6要重复多次

7:一般来说,楼主调机是可以放弃螺距尺的。为什么?螺距尺精度差,而且很多时候把螺距尺绑在舵机上,归零,假设舵机转了+45度,螺距尺显示是+45;但是舵机转了-45的时候螺距尺数值显示就不是-45了,说明螺距尺很多时候是不准的,当然如果你怀疑这个测试的真实性,可以自己做一次,记得舵机和螺距尺正装和反装都要验证,以免舵机左右行程不一致造成错误结果。 接下来分2个情况讨论
    7.1 先说集体螺距。既然飞机是按照上面的调好了,那就是转着的时候是绝对0度。虽然fbl头设计上有可能正负螺距不一致(之前有人发帖通过三角函数去分析梯形螺距连杆导致倾斜盘上下移动距离一致但是正负螺距不一致弊端,帖子找不到了,楼下有找到的记得提醒楼主啊!),但是这个不是很影响的,可以忽略。说明书要求集体螺距±10~±13。其实这是参考值。只要你有小学生量角器,都可以测量,不需要花几十几百块买螺距尺(不差钱可以买)。螺距小了就加,多了减少,一切以飞行为准,不同电机齿不同转速都不同,合适不掉转就行了。一切以实际飞行为准!
   7.2然后是循环螺距。循环螺距方面,mb要求6度k8 v8要求8度,其实用小学生量角器测量差不多就行了,因为这个值只是拿来让陀螺仪明白飞机的大概混控比。这个值设置得对不对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飞机悬停,左右自旋(大概一秒400°的速度!!),如果桨面晃得严重,就是值多了或者小了。合适的值是,桨面尽可能不晃,因为这个值是和自旋优化直接相关。一切以实际飞行为准!

这样,您手上的飞机才是说明书要求的状态,因为这些说起来太烦了,而且操作起来比较累,所以说明书也懒得讲。但是要把飞机调好,楼主目前还没发现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当然这个是强迫症调机法,如果您不求甚解,按照说明书的也没什么大问题,大不了螺距中点不是0度,钟摆时候还是可以感觉出来的。

附带一些基础知识。

avcs锁尾模式:新手会说,尾舵机是不是坏了,不回中,其实这是基础知识不过关。
在古代,直升机是没陀螺仪的,一切靠手和跟轴混控(pit to rud mix,螺距对尾巴的补偿),后来出来了陀螺仪,这种第一代陀螺仪是加入一个小修正,起到辅助作用。
后来,出来了AVCS锁尾模式。任何物体运动改变,必须有加速度。在直升机尾巴上,表现为角加速度(看不懂百度,不要说没读过高中);要知道尾巴摆动了多少度,只需让传感器知道角加速度和时间,就可以知道尾巴摆动多少度。这样,加入了一个时间记录功能,就可以知道尾巴摆动多远,需要多少修正量才能修正回来,这就是AVCS。讲明白一点,就是传统没avcs锁尾的陀螺仪被风吹时候会慢慢飘走,avcs的调好是不会飘走的。所以,avcs模式下,尾舵机是不会回中的,尾舵机会根据情况移动,这才是真正的锁尾模式。

新手推荐的nor模式油门和螺距曲线组合,适合悬停,航线,起飞降落

传统的说明书推荐曲线在3D时代已经不适用
这套曲线,确保了 1:油门到底时候飞机不会满负螺距拍下来,2:飞机悬停点在中点以上,因为以前悬停点在中点,切3D模式适合飞机螺距突变突然沉下去而且3D切回来的时候突然升起来,适合以后3D练习,因为倒飞悬停油门杆在中点以下。3:航线适合有时候是要负螺距的,这里用得上。4:这套曲线比较柔和,油门曲线可以随时升高降低。

futaba的8fg 14sg 18sz的ld和rd旋钮默认是微调油门和螺距曲线的,可以在thr curve和pit curve菜单第二页或者第三页里面禁用这个功能。

必须读懂读透的文章
GAUI X3刚入手的模友必看,新手必看组装X3要领小绝招!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 ... d=917674&uid=116292

如何平衡大桨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 ... d=115577&uid=116292

太累了,新手认真看看啊!

楼主:
悬停和小航线练习,建议用训练架,难看是难看了点,可以自己用碳杆做一个,这样便宜。因为训练架可以保证飞机侧着下来的时候损失尽可能降低,自己可以到模拟器里面选带训练架的飞机体验一下
一般除了前后重心要调整,左右的重心也是要考虑的。尾桨在左边,那么尾舵机就靠右,升级舵机靠左,电池接口靠右,这些都是可以灵活调整,在装机时候要注意。接收机粘贴也是可以移动的

有朋友人为,1楼调螺距方式复杂麻烦。其实的确是挺麻烦的。纯新手可以用传统螺距尺传统方法,稍微进阶一点可以考虑1楼方法,这样精确。
楼主人为电子螺距尺不精确是基于手头上的一只jr螺距尺。。。

网友:
大头好人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一定用得上。。。。

网友:
帮顶,对我这种飞几年悬停的太有帮助了

网友:
直机 装机 就是 复杂啊 还得有耐心 细心 灵活

网友A:
学习了,只是调螺距这块,估计楼主会把新手说晕,呵呵

我推荐还是用个螺距尺,虽说精度差,但也好过有副翼时代用眼瞄的精度,个人以为舵机精度会影响调螺距的精确度,但根本不要在意,用螺距尺量完0度,基本上不会有双桨出现,除非机械如十字盘等有大的框量,否则根本不影响飞行!

网友:
楼主厉害了,真有耐心!!

网友:
好,好几点都是我刚入模时有过的盲区

网友B:
0螺距时我建议舵机臂跟拉杆成90度。这么样可以减少最大螺距与最小螺距相差太大的情况。

网友:
飞机都买了,不差螺距尺吧40块钱的就行。这样的精华贴很容易影响一代人。螺丝干脆也用手扣吧,deko免费换齿用啥易碎臂,炸鸡都不够麻烦的。
纯开玩笑不要当真,楼主的想法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只是调螺距这块,估计楼主会把新手说晕,呵呵

我推荐还是用个螺距尺,虽说精度差,但也好过有副 ...

我有jr螺距尺,感觉精度不行,最后送人了

这样说吧,求精准肯定是实际听声音0度比较准。
新手螺距尺辅助,进阶一点可以抛弃,这样说比较好吧 ?

网友C:
螺距尺也有别的用处吧,中点十字盘调平也可用螺距尺,环绕一周,单桨螺距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尺也有别的用处吧,中点十字盘调平也可用螺距尺,环绕一周,单桨螺距恒定

螺距尺调倾斜盘。。 我觉得精度有限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0螺距时我建议舵机臂跟拉杆成90度。这么样可以减少最大螺距与最小螺距相差太大的情况。

是的啊,就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啊,就是这样

我看你图以为是舵机臂要水平呢,但是实际上好多时候拉杆是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图以为是舵机臂要水平呢,但是实际上好多时候拉杆是斜的。

后面说了,一定要水平,垂直,水平,垂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说了,一定要水平,垂直,水平,垂直

喔喔,那么我没看仔细。

网友:
顶贴,这么多字,辛苦

网友:
好帖,学习了,顺便顶一个

网友:
好多细节,LZ威武。

网友D:
楼主。。我个人不建议用斜线油门曲线。。我感觉斜线的曲线是为了适应早期的没有缓启及定速电调而做出的无奈之举。直线一条为王道。。另不建议调整螺距曲线。反正都要适应负螺距。。拍一次就会记得很牢。。改了螺距曲线回头还的重新适应。。另严重提醒,futab用户把油门设下反向。默认状态油门是全油输出。严重提醒。设置油门锁定开关。严重提醒 futab用户设定失控保护,默认为 保持。个人观点。讨论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个人不建议用斜线油门曲线。。我感觉斜线的曲线是为了适应早期的没有缓启及定速电调而做出的无奈 ...

新手悬停练习是从青蛙跳开始的,总不能只起飞不降落吧,降落肯定不能定速负12度啪啪啪,飞机要变泥巴了

另外我推荐那套曲线,悬停点和3D模式是一样的,只是方便降落和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距尺也有别的用处吧,中点十字盘调平也可用螺距尺,环绕一周,单桨螺距恒定

你这样机身有点角度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悬停练习是从青蛙跳开始的,总不能只起飞不降落吧,降落肯定不能定速负12度啪啪啪,飞机要变泥巴了
...

新手适合模拟器

楼主:
现在的新手没几个听话的,模拟器不练,训练架不装,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新手没几个听话的,模拟器不练,训练架不装,没用

60油门一条线,飞机没法降落吗?降落完切下油门锁定就好了。油门锁定不是新手一定需要习惯跟设置的吗? 定速电调在斜线模式输出线性很差,飞机更难控制。油门输出忽大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油门一条线,飞机没法降落吗?降落完切下油门锁定就好了。油门锁定不是新手一定需要习惯跟设置的吗?  ...

让他炸,炸着炸着就退了

网友:
新手福利 哈哈

网友:
绝对的实践出真知,太有用了

网友E(2017-02-19):
楼主没给出3D油门,螺距曲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给出3D油门,螺距曲线啊

3d是定速,不用考虑

网友(2017-10-06):
果断顶帖,这么好的文章

网友:
我每次调十字盘和螺具都觉得烦死

网友(2018-10-23):
要想办法通过调整螺距连杆,把这个啪啪啪丝丝丝啪啪啪的声音变化点,落在螺距摇杆中点,这样才是实际0度螺距,而且要桨转起来才算!
到这一步好难啊

网友F:
机身放平大桨对折,零螺距时两桨完全水平,就是标准零螺距。

网友:
不早点发 都装好了

网友:
把这老贴顶起来,螺距曲线有用

网友G(2019-04-05):
楼主讲讲7-2不是很明白,我自旋飞机不平,看着好像主轴不垂直,难道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讲讲7-2不是很明白,我自旋飞机不平,看着好像主轴不垂直,难道是这个原因?

飞机大桨直径小于425mm开始自旋就不是绕着主轴转的,飞机越小越明显。这个值调好了能明显桨减少。当然是舵机和舵机臂得装好,请看前6点。前面6点没调好,7不可能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身放平大桨对折,零螺距时两桨完全水平,就是标准零螺距。

地面测量有实际转起来准吗

网友:
回贴拿分,低头走人

网友H:
领教中,感谢指导

网友I:
太厉害了,好仰慕你,我决定给我的菊花给你插插。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厉害了,好仰慕你,我决定给我的菊花给你插插。

死垃圾,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