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转弯掉高

楼主(2017-01-04):
apm 2.6(v3.1.2) +H6 gps + miniosd +
图传
+山狗 +数传 +天9
在地面不高的地方定高,大概1米左右吧,打转向,结果掉高。猛推油门想维持高度,结果狗啃屎。幸亏是草地,没什么损失。
apm是用自动调参的,其他个方面都还可以。求转弯掉高该怎么调啊?

网友A:
你给气压计盖海绵了没?气流会影响气压计的精度。而且1M 高也容易受到浆叶气流被地面反射的影响,而且定高状态下 油门是无法直接控制转速的,要超过60%以上 才会按照参数的设定速度升高.想在这个模式下快速调整高度是 不可能的。

楼主:
是啊,我垫了海绵,apm原装的白色海绵。而且外面还用锡箔纸覆盖了apm。定点状态下不动不掉高度,只要转弯就掉高度。

网友B:
APM前进、转弯掉高太JB正常了,不管你盖不盖海绵都一样,我用的是那种不透气的泡沫棉,扎了几个小眼,照样掉高,根本不是气流影响,所谓的盖黑海绵只是避免了强光对高度的影响的,不信你试试定点定高模式下不给气压计遮光从阴影处移到光线强烈处,飞机会上升几米。你只要在转弯前进时稍微推一点油门就行了,悬停时再拉下来,否则会越来越高的。

网友C(2017-02-20):
你把气压计两个孔用通明胶布封上一个在加黑海绵基本不掉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