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点干货,jlog使用的初探

楼主(2017-01-04):
注册论坛10年了,没出过什么干货,这次乘着升级回传,摸索了一下jlog的使用,总体来说比较麻烦,但是实际装机效果不错
首先,硬件接线
按照接线图,接收机sbus2口连接到jlog,sbus口上,这个没有问题,电调的数据口和jlog上面jive口连接,但是如果是好赢电调的话则需要连接线在jlog端将电源线和信号线互换
接下来开始下载软件,通过jlog网站上要下载两个文件,这个网站是德语英语混排的比较复杂
选择download,download页面内其他的东西都不要理会,在页面中间偏下部分

下载jlc7 目的是给jlog建立一个配置文件下载完成后再选择网页上j/manual(DE)

直接选好赢V4(V3需要外接电流计来检测电流电压),然后在页面中下载jlog2.6 futabasbus2Hwv4,是一个bin文件,也是Jlog启动的必要条件
接下来,安装刚才下载的jlc7软件,运行后界面如下

新建一个配置

首先jlogdevtyp 绿色格子里选中2.6.然后选择电调和接收为好赢v4和futaba sbus2
关键点来了最右侧有一个R,点一下让他变成紫色的,这个遥控器上才可以注册,这个时候顺便可以把转速传感器配置好,先把磁极输入好,然后输入转速比
全部搞定后按紫色按钮保存(又有一个关键点,tf卡必须是fat16格式32有可能jlog不认,只要是windows都可以通过运行cmd把卡格式成fat16,具体百度,格式化进程较慢)
保存后会生成一个config文件,存在tf卡里,然后把刚才下载的BIN文件也拷贝到tf卡,这个时候文件准备就绪了
把tf卡插入jlog,subs接口连上遥控器背面,同时保证电调和jlog链接(jlog注册时需要接受机供电,有人说不要,但是我试下来是需要的,这个时候,确保安全,把电调输出三根线)遥控器开机,电调上电
已18sz为例子

linkage menu里选sensor,然后翻到最后一页,先清空reload,清空所有默认传感器,然后register 配置正确的话jlog会被认出来,要按8次,应为jlog会占据8个回传通道(放心,还有24个)
注册完成后关电调,关遥控器,把jlog装上飞机,并和接收机连接好
这个时候如果配置正确的话飞机上电后jlog会先亮红灯,几秒后红灯熄灭,绿灯闪一下,说明jlog开始运作
遥控器上电流电压用电量显示如下

这个没有问题,只要按照自己需求把用电量报警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转速传感器菜单下 大0rpm点一下

在最下方sensor type菜单里选中magnet gear ratio 由默认的8改成1(否则Jlog传回来的转速会再被除以8)

楼主:
感谢日总和老顾不厌其烦的和我解释jlog的原理,中间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可以提出意见

网友:
这个才是纯干货,下一步也搞一下

网友A:
好盈V4可以回传几个参数

网友:
朋友买了个这个,正好需要这样的文章,我去转告了

网友:
這要從哪裏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V4可以回传几个参数

电流,电压,用电量,转速
比fufutaba电流计好的地方是用电量断电后自动清0futaba要手动清

楼主:
国内好像已经没有了,我买的是alex模型最后一个,不知道会不会进货,不进货就要海淘了

网友B:
请问这里为什么没有Jive选?是不是选Kosmik一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里为什么没有Jive选?是不是选Kosmik一样可以?

好像只有jive pro可以支持,具体晚上看一下软件,jivepro也要用到附带的那根线而不是舵机线

网友C:
那么多字还全是英文,完全看不下去。光看着彩色大屏了。 SZ?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字还全是英文,完全看不下去。光看着彩色大屏了。 SZ?

有英语就不错了,jlog网站大多数是德语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只有jive pro可以支持,具体晚上看一下软件,jivepro也要用到附带的那根线而不是舵机线

JLog有分很多不同的版本,目前用的多的是2.1 到2.6 不同版本支持的不一样。同样软件和硬件也有区别,一开始只有数据记录模块,后来增加了回传模块,现在可以买完全版的,也可以单独买回传模块,配合带数据记录功能的电调,省点钱。
但是应该支持JIVE不会有问题,最开始1.x版本的时候就是用来做JIVE的数据记录的,后来才增加了回传等功能。

楼主:
嗯,jive是支持的,而且写的很详细,但是jive说明的那页都是德语

网友E:
写的真好

网友:
全是英文,有考虑过我们小学还没毕业的小盆友吗?

网友F:
lz周围有没有用jr的控的人,我最近也在研究jlog,可惜转速、电压什么的都正常,就是没有电流和电量的数据,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周围有没有用jr的控的人,我最近也在研究jlog,可惜转速、电压什么的都正常,就是没有电流和电量的数据, ...

jr回传控没有折腾过,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jr回传控没有折腾过,实在不好意思

没关系啦问了一圈,有人支招说只有飞起来,有些电流的时候才会有回传。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关系啦问了一圈,有人支招说只有飞起来,有些电流的时候才会有回传。改天试试

我试车的时候都是把电机齿拔掉,或者把电机向后退,或者故意反接三相,总之让电机能安全空转,不用上天

网友(2017-04-05):
引用 网友D:
JLog有分很多不同的版本,目前用的多的是2.1 到2.6 不同版本支持的不一样。同样软件和硬件也有区别,一开 ...

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JLog有分很多不同的版本,目前用的多的是2.1 到2.6 不同版本支持的不一样。同样软件和硬件也有区别,一开 ...

多谢分享。
收藏了。。

网友G:
咨询下,好盈v3 100a能回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咨询下,好盈v3 100a能回传么

看不到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到电流

那还剩什么功能可以用呢

网友:
我一直比较喜欢jlog搭配的方式,不用强制选择同一厂家的产品。
但是jlog的回传准确性需要加强,尤其是最期待的电量功能,统计不准,有点小郁闷

网友:
我的jlog2.6 设置不起来,电调是凤凰160hv 搞了几个月还是老问题,注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