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连接电调无信号输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1-04):
情况是就是上电后一直D...D...D...连接了BF可以看到遥控器打杆各通道都是在运作的,把4个电调直接接接收机又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但是在飞控上就上电后一直滴,电调是好盈乐天20A的无BEC那种,是飞控设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呢?还请大神们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上传你bf的设置图,大家一看便知!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在电调/电机协议里面选择对应的接收机就行了

网友(2017-07-27):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在电调/电机协议里面选择对应的接收机就行了

楼主,我的配置是450架好盈30a电调2212电机naza飞控,然后上电后就跟你的情况一样,四个电机每隔2秒滴一声,地面站提示无法接收到油门信号,按你说的在电调/电机协议里面选择对应的接收机,这个在哪里设置?怎么操作能说详细一点吗?这个如果弄不好就真只能放着吃灰了,360521314这是我的QQ,请有空指点一下,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