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表替代十字盘调平器

楼主(2017-01-04):
        看有人用百分表来调平十字盘,正好自己有这东西,那就折腾折腾吧。还可以省几十块调平器的钱。
         首先要制作固定座。找来铝块锯成合适大小钻8mm的孔(因为我的主轴是8mm的)沿孔锯开1图。再转90度打5mm孔,穿5mm螺丝用来加紧主轴2图。再开一槽用来固定和移动表头3图。最后是组装好和安装在主轴上的样子。

网友:
你们能不这么土豪吗?

网友A:
那个用来测主轴是否弯曲可行不

网友B:
我想说至于吗  我从来不用这些东西 都是直接眼睛看的  本来无副翼陀螺仪就自带修正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100%调平的十字盘,悬停起来,也不是不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至于吗  我从来不用这些东西 都是直接眼睛看的  本来无副翼陀螺仪就自带修正的

正好有时间就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用来测主轴是否弯曲可行不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看来扎带大法已经失传了

网友C:
我擦,都是人才

网友D:
支持创新和尝试。精益求精是一种追求,工匠精神的体现。中国需要这样的吹毛求疵的性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至于吗  我从来不用这些东西 都是直接眼睛看的  本来无副翼陀螺仪就自带修正的

十字盘不调平,这螺距也不好弄吧,中点处转一点螺距就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擦,都是人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十字盘不调平,这螺距也不好弄吧,中点处转一点螺距就变了

确实也是,我在调零螺距的时候,稍微动一点,螺距就有几分的变化,我想知道,你的转一圈,变化有几度

网友:
我用的扎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创新和尝试。精益求精是一种追求,工匠精神的体现。中国需要这样的吹毛求疵的性格。

感谢你的回复,今天我学会啦吹毛求疵这个成语

网友:
这是伸缩型的百分表?我的是杠杆型的都不知道怎么固定到主轴上

网友:
lz折腾精神,不过实用性不大,模型最重要折腾过程

网友:
三楼的方法我也用过 省事

网友:
漂亮!楼主要把十字盘的水平做到极致啊!不过FBL都可以自己修正,相对来说在有副翼的机器上,这个更重要。

网友:
这个吊,支持折腾

网友:
小弟的經驗是首起條件機身的重量是首尾平衡(横伸主槳或副翼以作為支點提起機身以檢視前後重量之分佈),傾斜盤之是否水平才有意義。

网友G:
扎带大法好。但我欣赏楼主的精益求精!不管什么事都需要这点执着!

网友:
其实不用这么精确

网友:
我用杠杆表,用强力磁铁系在主轴上,不用去掉旋翼头,一次完成大桨0度和十字盘水平。很方便,而且精度很高。

网友:
太复杂了 我用一段 焊锡丝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扎带大法好。但我欣赏楼主的精益求精!不管什么事都需要这点执着!

其实我玩这东西就是享受个过程,不会去计较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玩这东西就是享受个过程,不会去计较结果。

对的 本来模型就是花钱享受。 怎么喜欢怎么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玩这东西就是享受个过程,不会去计较结果。

是的。玩航模肯定不是人生的追求。多数享受的是过程(品质控、机械控,3d杂耍控,或者就是短暂放纵逃离生活工作家庭的苦闷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也是,我在调零螺距的时候,稍微动一点,螺距就有几分的变化,我想知道,你的转一圈,变化有几度

不到1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