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一个BLHELI刷DSHOT问题

楼主(2017-01-04):
请教下,我只要刷固件,选桌面上下载的HEX就提示读取错误怎么回事?
如果只是选自带的升级版本号,是没问题,但如果读取外部下载的HEX文件就出错。
我的电调是中特威闪电30A的,我是根据刷DSHOT教程,下载的固件,但怎么都刷不了。

网友:
看不懂你的

网友:
你能開Chrome嗎?用chrome上的blheli刷試試看。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

我搞定了,问题啊不是下载单个hex,要整个包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搞定了,问题啊不是下载单个hex,要整个包下载

请问下整个包是把那个文件夹全部下载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整个包是把那个文件夹全部下载是吗?

嗯,是的。要把整个包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用google Chrome里的 BLHeli - Configurator.会简单很多。

网友:
刷dshot教程

网友B:
BL是不能刷DSHOT固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是不能刷DSHOT固件的

我是BLS啊,已经刷了DS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