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osd 刷机问题

楼主(2017-01-04):
micro osd用ttl链接刷固件,板子灯都不亮,不知道什么问题。换了一个调参,电脑上的端口一直不识别,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右键最后图叹号那个端口,更新驱动程序,从电脑里,选择一个版本比较古老的就好了。

网友:
用黄板子,RTS必须接

网友A:
蓝板子也可以刷,要从芯片上引出一个RTS接OSD

网友:
dtr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板子也可以刷,要从芯片上引出一个RTS接OSD

蓝板子怎么引出rts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板子怎么引出rts

百度一下蓝板子的芯片型号 引脚定义,从那引脚上飞一根线出来就可以了。忘记是第二个引脚还是第三个了

楼主:
自己最后总结一句,可能是osd板子有问题,我换了一块就好了

楼主:
刚才链接错了,是这个,希望能帮到有问题的朋友百度云附件:jdk-8u111-windows-x64.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