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大螺距时尾巴会抖,求助

楼主(2017-01-04):
平时上下拉大螺距锁的很好,但是做钟摆时每当推到大螺距尾巴就猛抖,求各位大神赐教,飞机的参数是定速85,锁尾感度89,加速度55,扭矩补偿总距70,循环24,控制回路里p增益80,i增益60。飞机是380,电调v4 60a,deko1102,6125。

楼主:
这是以前的参数,现在指数改为0了,手感好了不少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陀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陀螺的问题

那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不知道你机子硬件有无问题。还有手法也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机子硬件有无问题。还有手法也很关键。

手法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B:
大螺距抖一般都是因为尾舵机力量不够导致的,当然尾巴虚位也会抖,需要尾巴更加的顺滑才能解决,个人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拉杆两端球头改为轴承连接来减少舵机负重。470我用1107舵机大螺距都不抖

网友C:
感度太高了,降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太高了,降点就好了

再降大螺距尾巴会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螺距抖一般都是因为尾舵机力量不够导致的,需要尾巴更加的顺滑才能解决,个人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拉杆两 ...

你用的加长轴?

网友:
有加长轴还没换,不暴力飞行用不到左边那多出来的1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螺距抖一般都是因为尾舵机力量不够导致的,当然尾巴虚位也会抖,需要尾巴更加的顺滑才能解决,个人认为最 ...

deko6125应该不会力量不够吧,而且舵臂我用的是最短的孔

网友D:
个人感觉你的锁尾感度,扭矩补偿总距,循环,p增益都偏高。特别是补偿,默认22感觉就够用了。
另外手法的差异很容易导致钟摆时甩尾。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ko6125应该不会力量不够吧,而且舵臂我用的是最短的孔

反正自从用轴承代替尾拉杆球头后,380机子我都用微型舵机锁尾了。8字臂部分也可用轴承链接效果超棒。谁用谁知道。悬停锁尾杠杠的,大螺距抖是虚位引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反正自从用轴承代替尾拉杆球头后,380机子我都用微型舵机锁尾了。8字臂部分也可用轴承链接效果超棒。谁用 ...

是冰人的推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冰人的推杆吗?

不推荐,价格贵不说,链接方式感觉不靠谱,我都废物利用,孔大的球头扩个孔塞个轴承涂点胶水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你的锁尾感度,扭矩补偿总距,循环,p增益都偏高。特别是补偿,默认22感觉就够用了。
另外手法的 ...

我也感觉偏高,但是降下来,不做动作都甩,稍微给一点点螺距都甩

网友F:
K8有個別差異的
我用過有的就是鎖不好
側鐘擺可以陀螺就沒問題
看看是不是動力上的毛病
定速若感度高大P會抖
來回螺距電池也會不夠力尾巴一定抖
你先飛高點螺距不要用滿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K8有個別差異的
我用過有的就是鎖不好
側鐘擺可以陀螺就沒問題

不用满不抖

网友:
装压带轮后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