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了个穿越机飞不起来

楼主(2017-01-04):
飞机都装好了 图传也有了 就是不知道遥控器怎么设置 控是14sg 控里需要设置什么模式吗 在betaflight里的接收机里 遥控发现油门和横滚是反向的 也不知道怎么设置解锁 遥控器所有开关都试了电机就是不动 求大神们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反向

主要是解锁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貌似楼主需要做的功课还比较多啊

网友:
壕啊  啥也不懂买这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楼主需要做的功课还比较多啊

新手啊 才花一天把飞机组出来 被遥控器难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啊 才花一天把飞机组出来 被遥控器难住了

楼主是哪里的,可以跟本地魔友请教请教,这个没办法一下子讲清楚的。不过自己慢慢来,不要急,多看看说明书和论坛帖子,也能搞起来。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每个穿越机新手都会遇到,摇杆解锁需要遥控舵量高于飞控舵量,貌似是这样,楼下大神补答

网友C:
   油门和横滚是反向的可以 在遥控器里面设置反向
你需要弄清楚 bf里面各个模式的设置   并设置好解锁方式
这篇帖子 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8834

网友D:
解锁的话,你没设解锁开关就是左手油门往右三秒,或者设置一个解锁开关。
反向的话,控里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锁的话,你没设解锁开关就是左手油门往右三秒,或者设置一个解锁开关。
反向的话,控里可以设置

解锁设置通道了 通道里面bb响 其他模式切换都是可以的 唯独第一个amp 即使拨杆在范围内也不变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和横滚是反向的可以 在遥控器里面设置反向
你需要弄清楚 bf里面各个模式的设置   并设置好解锁方式 ...

遥控器设置了五六两个通道 是两个三段开关 五通道设置的解锁 可是就是解不了 用五通道切换飞行模式和bb响什么的就可以用

网友E:
电池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楼主需要做的功课还比较多啊

表示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有电吗

肯定有电啊

网友F:
通道都正确应该可以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道都正确应该可以解锁

主要的都设置了啊 换通道也不行

网友:
确实楼主需要学习和了解的东西还很多,解锁解不了,证明你满足不了解锁条件,比如油门不在低位,还有你没有设置通过AUX通道解锁,等等,我觉得楼主首要的任务是要把遥控器搞明白,再进行下一步吧

网友:
你的cc3d过地面站了吗?

网友G:
前几天给朋友装了台,你这问题开始也一样
两点
一PUTABA的油门是反的
二,一定要将油门最小值调小的
一定OK,我要谢我,我是雷峰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8399

网友:
ls的回复应该是lz解不了锁的关键,lz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给朋友装了台,你这问题开始也一样
两点
一PUTABA的油门是反的

已经解决了 重新恢复了一下配置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解锁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解锁一般都是在油门最低位的左或右,你油门都是反向的怎么解锁,而且很危险,建议去桨调试

网友:
看我的贴走一遍调参流程,调好遥控油门行程,基本都可以的,我也是14SG,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设置了五六两个通道 是两个三段开关 五通道设置的解锁 可是就是解不了 用五通道切换飞行模式和bb响 ...

波动开关在范围内,但是就是不变黄色的解决方法如下:
set min_check = 1010 回车
SAVE保存

是1010不是1000!是1010不是1000!是1010不是1000!

网友:
youku有一位交fpvrace的朋友写得有bf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