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机翼快接快拆改装法!

楼主(2017-01-04):
我目前就有一种成品机翼就用在它身上了,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就知道那个机翼上可以用这个方法!图1不多说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图2:风筝连接管,图3背包卡扣。过程没图片,图4`5`6`7完成图大家一看就明白!不喜勿喷。不多说上图!

网友:
非常好的点子,有启发

网友A:
飞多了,不知道会不会变形导致虚位

网友B:
还要加上电子接插件,或用磁吸附。

网友:
好想法,我是深有启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多了,不知道会不会变形导致虚位

感觉不用飞就有虚位,不过看模型有的时候应该也不在乎这点误差吧

网友C:
用卡扣,想过没做过。你先实践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多了,不知道会不会变形导致虚位

看你装的位置,装的时候不让它有虚位,稍微用力才扣上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加上电子接插件,或用磁吸附。

好想法,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卡扣,想过没做过。你先实践了(^_^)

穷逼一个没车,只能在方便携带方面想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想法,可以有!

奇思妙想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发帖.谢谢分享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网友:
符合总理的口号:万众创新!哈哈!

网友:
好想法,有创意!

网友:
我想过用管箍

网友E:
碳杆加强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碳杆加强磁就行了

有好的方法不如上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塑料卡扣有个问题:老化后易坏,我就碰到过。后来还是用铝合金加木片和镙丝了。

网友:
我以前是用魔术贴来加强固定的

网友(2017-05-27):
实际上,使用50x6X1.5mm超强力磁铁(薄片),完全可以实现快拆的,没有必要整的太复杂。
电气连接上,采用VGA插头就行。为了避免信号干扰,可以换显示器插头,将大电流和控制信号分开一些距离。

网友F:
补图:两片此片的吸合力14公斤,完全可以满足强度。
加之显示器25芯插头,强度是杠杠的。

网友E(2017-08-29):
用这么强的磁铁,会不会对飞控造成干扰?翅膀连接处一般就是飞机重心,飞控就放下面。另外,那不是得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拆除翅膀?

网友(2018-10-24):
引用 网友F:
补图:两片此片的吸合力14公斤,完全可以满足强度。
加之显示器25芯插头,强度是杠杠的。

多谢,受启发了

网友:
我也改过,休闲飞,碳棍上涂点胶,让他有摩擦力,插进去就不会掉,使劲还能拔出来,都不需要锁死

网友:
我也试过,不过固定的方法超级土-魔术贴

网友(2018-11-25):
这个对插的插头绝了,不过我见过有人用魔术轧带弄效果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