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求助

楼主(2017-01-05):
前天小飞的时候炸机了,修好以后,现在一离地就抖的非常厉害,我观察了下是左右抖动,跟发羊颠疯一样。实在想不出是哪里的问题,特来求助各位前辈!

桨用的是以前的桨,以前飞的都好好的。

难道是电调的问题,电调也校准了。是不是得把电调冷启动重新设置?我是好盈的电调。

还是十字盘的问题,我的十字盘有一根球头杆滑丝了,我用螺丝胶沾住了。

之前飞的时候有几次锁尾锁不住,尾巴自动往右偏转,得打方向舵校正才行。

网友:
检查3轴有没有弯。震动多少

网友:
还有桨平衡性也要检查。大桨尾桨不要太紧

网友:
横轴、主轴、尾轴即便是一丁点弯曲变形,也要全部换掉了,否则都成筛糠,但是也能勉强飞飞。检查方法很简单,只保留主轴开机转,看尖端是否螺旋状即可,同样可以检查尾轴。

还有仔细检查所有齿轮有无扫齿。

仔细检查中联、主桨夹、尾桨夹是否有变形。

基本上,炸过的飞机很难恢复到原有状态了,越炸越稀烂了~

网友:
飞机是越炸越新,

网友:
排震,十字盘最好换掉

网友A:
地面测试不上大桨和尾桨推油门十字盘抖么?不抖的话至少三轴没问题。如果你确定大桨和原来没有任何区别的话,那一定是主轴或者横轴弯了,赶紧换。

网友:
横 主轴 双桨 没问题 检查舵机是否跳舵  抖舵 如果是 就是 舵机电位器炸坏

网友:
乱跳基本上是振动造成的。

网友B:
主轴弯了吧  我之前调机的时候  大桨被东西挡了一下  奖都没掉漆  结果主轴就有一点不同心 出现的症状就是左右抖

网友:
估计轴弯了

网友C:
应该是轴的问题

网友:
橫軸,主軸,舵機有否輕微抖,

問是問不出答案的,一定要逐一排查

网友D:
主轴的轴承也应检查一下

网友E:
震动大,导致K8修正混乱,引起旋翼头抖动。降低旋翼头感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测试不上大桨和尾桨推油门十字盘抖么?不抖的话至少三轴没问题。如果你确定大桨和原来没有任何区别的话 ...

地面不上大桨,装上尾桨,一切正常,油门推到顶也没见抖的。装上大桨,只要飞机一离地就开始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轴的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检查轴是不是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的轴承也应检查一下

讨教,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检查轴是不是弯了。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检查轴是不是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弯了吧  我之前调机的时候  大桨被东西挡了一下  奖都没掉漆  结果主轴就有一点不同心 出现的症状就是 ...

谢谢你的答复,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检查轴是不是弯了。

网友:
拆下主轴,放到玻璃平面上滚动检查下,再说先换个主轴试试也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检查轴是不是弯了。

放到平面上滚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检查轴是不是弯了?

我一般是拿一个全新的主轴,然后两个主轴靠在一起,要是有间隙的话,应该就是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不上大桨,装上尾桨,一切正常,油门推到顶也没见抖的。装上大桨,只要飞机一离地就开始抖了。

这么看更多的是机械方面的故障,手头有备用的主轴和横轴么?有的话就换跟轴试试。

网友:
引起的原因通常有三轴,双桨,舵机等,你说轴没事可能是舵机抖舵了

网友E:
拆开旋翼头开电机,用手捏着就能感觉主轴是否弯,如果没麻手就没所谓。检查横轴,要留意横轴胶是否磨损变形。没上大桨如果振动不大,主轴,旋翼头没问题,都没有什么可振动了。

网友(2017-02-05):
看看是不是电机轴弯了。电机不同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