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1450MM P51 D V8版本能装多大电池?

楼主(2017-01-05):
说明上是2600maH 4S, 不知 4000-5000maH电池能否装下?

网友A:
最大4S 5000,重心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4S 5000,重心不变

我还想装个 Mini APM飞控,再加5000maH 4S 不知道空间够不?

网友:
空间应该够,但是意义不大,5000,4S电池也就飞7-8分钟 极限了

楼主:
主要是失控时候可以返航用,我飞的地方很多围观的,都故意在身上藏大功率手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失控时候可以返航用,我飞的地方很多围观的,都故意在身上藏大功率手台。

既然有那么坏的围观者,你就有必要换个地方飞了,又不是FPV,估计返航达不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