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萤Q6大战433

楼主(2017-01-05):
相信已经有许多朋友听说过Q6严重干扰433的事情了
可是我昨天才知道
这么多年的水算是白潜了
在此写下该测试警示更多玩家

年中购买Q6以来
一开始用果子433拉出过十公里
后来怎么折腾都没法超过十公里
当时觉得果子433肯定是个渣渣
果断购买切糕433
结果只能搞个不到五公里醉了 不光我醉了 果子切糕也醉了
百思不得骑姐
既然知道了是Q6作祟
那就来看看他的干扰有多大

三剑客整装待发
非凡就来凑个热闹
给大伙上电
感觉辐射爆表
还是只拿了切糕433来测试
今天上海下雨
只能在宿舍楼里拉距
切糕最高功率
在不接Q6的情况下爬了六楼都不失控
在附近几栋楼里无死角
这样测试比较累
把切糕发射机调至最低功率
并塞进防爆箱盖上盖子 如下图

放在四堵墙后面
用铁盒子压住接收机天线 这样才能使切糕处于失控的临界点
这时候
关键来了 大家看视频
切糕的接收机灯灭代表失控
大家注意观察接收机的灯
我拔掉的是Q6的供电线
插上时接收机灯灭无信号
拔掉立刻亮灯有信号

这个测试只能证明Q6对切糕433有干扰
具体有多大的干扰懒得测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干扰的原因猜测是来自Q6的电源模块
亲测用一个BEC单独给Q6是可以避免干扰
去掉Q6内电池 干扰还是存在  不知道别家的相机会不会有干扰
朋友们还有没别的解决办法呢

希望厂商能给大伙一个说法
就说到这了
砸Q6去了
大家新年快乐!

Q6单独供电后切糕20公里 信号满满 图传还是太弱
用5v的bec焊一个miniusb  接进主电路 这样也可以避免干扰

网友A:
朋友q6干扰切糕,只能2km,差点把切糕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q6干扰切糕,只能2km,差点把切糕砸了,

是的 当初想把果子和切糕都砸了

网友:
楼主看了你的小胖买的配置,你莫吓我。Q6还没到货。请问,为毛没有a433,我是a433

网友B:
我靠,宝马男。你给我个说法。才买的Q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宝马男。你给我个说法。才买的Q6

没到货赶紧退了  垃圾东西毁我青春

网友:
我觉得正常。有次我用数字万用表量3S电,十六,七伏电,吓死我了,把旁边433发射关了才正常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Q6干扰433

网友:
庆幸没买它

网友:
之前都用山狗,刚换q6一个月不到

网友:
那把Q6出给我吧

网友C:
难怪,我上次也是q6用的a433 距离4.3km信号减的历害 不到5km就完全失控 不知道会不会是q6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怪,我上次也是q6用的a433 距离4.3km信号减的历害 不到5km就完全失控 不知道会不会是q6

八成是的 拆了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八成是的 拆了试试

你说的是和供电模块有关不 拆了供电模块 改ub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和供电模块有关不 拆了供电模块 改ube呢

应该是可以的   懒得搞他了  直接用2s 500给他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   懒得搞他了  直接用2s 500给他供电

关键我不清楚那个usb插头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我不清楚那个usb插头定义

查usb的定义  正负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用铜箔把Q6包起来,只留个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用铜箔把Q6包起来,只留个摄像头

是供电干扰   跟摄像机本身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供电干扰   跟摄像机本身没关系

铜箔可以屏蔽。只要干扰源是相机,应该会有用的。我装机时喜欢用铜箔来屏蔽各仪器之间的干扰。有效果的

网友E:
把供电拔了就没干扰的话,应该是电源干扰,433供电带不起,可以额外使用供电,不要接到433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供电拔了就没干扰的话,应该是电源干扰,433供电带不起,可以额外使用供电,不要接到433一起,

用5v3a的bec供电 电肯定是够了 应该是供电模块的的波纹太大了   厂家看看能不能解决一下供电问题 除了这个问题  q6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C:
把q6供电模块用锡纸包起来 有用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5v3a的bec供电 电肯定是够了 应该是供电模块的的波纹太大了   厂家看看能不能解决一下供电问题 除了这 ...

你现在是用ubec单独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是用ubec单独供电吗?

现在用电池单独供

网友:
个人理解是q6的供电线路设计有缺陷造成的,不是供电不足
很多设备的开关电源线路会有干扰
不过作为大厂,这个船翻的有点惨,估计q6的研发人员年终奖泡汤了还有楼主的图传为何不给力?   主流的433设备对图传是有影响的,用转发模式能丢多远就丟多远,会好很多。

网友:
我也遇到过摄像头干扰GPS的

网友:
厉害了 我的东

网友(2017-02-04):
我都想入一个了,原配电池没事吧,可以工作多长时间?

网友F:
大神,你的解决办法是给Q6用2S电池单独供电吗,然后Q6跟OSD只接信号和地线,这样的话干扰就小了是吗,我挂Q6只用来录像,不接任何设备,会不会就不用考虑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你的解决办法是给Q6用2S电池单独供电吗,然后Q6跟OSD只接信号和地线,这样的话干扰就小了是吗,我挂Q ...

不把q6接进主电路  只录像没有干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把q6接进主电路  只录像没有干扰的

谢谢,明白了,你的Q6出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明白了,你的Q6出手吗

不出  留着用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明白了,你的Q6出手吗

我出

网友(2017-05-15):
我艹,我刚收到货。

网友:
自带电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