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电调全速启动

楼主(2017-01-05):
我的470飞了一共大约50个起落吧, 今天中午,准备飞第三个电时,缓启动不起作用,全速启动,吓死人了!结果大齿被扫!亚拓能给个解释吗?(室外温度至少20度,电池满电!,油门hold, 自检过了后,走到几米以外,油门稍一推,就全速启动!)

网友:
温度太低  电调冷傻了  或者电池低压保护了

楼主:
我在湖南,室外温度20度

网友A:
你需要换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换个电调

是呀,这电调不敢用了

网友:
解释也没吊用,我的套机电调全新就是坏的,三相没电,bec不供电

楼主:
亚拓这是要over的节奏

网友:
470大齿盘真单薄

网友:
灰机太歪了。。。

网友:
估計又是貼一個售後的地址了事

网友:
湖南哪里温度这么高,亚拓电调就那样

网友:
人家700射桨都要自己买单呢,何况你470扫个齿?

网友:
我470油门用0 25 50 75 100 起降 不就就好了

网友:
你用的不是亚拓螺丝刀吧?

网友:
可能油门校正的行程乱了?
你应该在玩的过程 ,插电时不小心油门放在80%以上 ,然后就起动油门校正,当时你可能没注意到 !动了摇杆又拔电池,所以油门行程乱了,重新设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
全军出击,碾碎他们

网友:
挡了做电調財路 全军出击 碾碎他们

网友:
这个问题还在发生?

我当初遇到还以为只有我遇到了个别情况呢,这么久了,看来还是存在,而且证明不是个案了。

亚拓售后不错倒是给我换了一个,但后来为了安全,还是买了一个铂金V4 60A上去了,飞着放心点。

网友:
换个电调吧

网友:
太让我们粉丝心寒了

网友:
难道是因为保有量大所以看上去事故多吗?

网友B:
楼主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原因是我在插电的时候油门没有在最下面(最低位置),导致飞机快速启动。后来重新校准油门行程,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开启了缓启动,现在用着挺好的,没有发现有啥问题。我的470LM版已经有60起落;真心感觉动力十足,整体感强,也炸了几次,维修起来确实比较便宜方便,亚拓的配件还是值得赞的(配件全,价格公道),一个玩过各种牌子直升机的模友一点点心里话,仅供各位参考

网友:
楼上解说的很专业,我想对楼主说:遥控器上油门是不是反了!!我玩450时候还上过天花板了
建议楼主找老模友的调机吧。开始装好不要上大桨,先空转试试,还有舵面修正也看好对不对,不要盲目就开飞!

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估計電變行程亂了!  油門行程在校正一次就可以了
亞拓電變使用到目前都還算不錯   搭機子的沒什麼好挑惕!!

网友:
亞拓電調定速功能是還不錯的 , 只是他們的都配在500級以下直昇機 , 又小機很少人開啟定速功能 所以几乎沒多少人懂的如何用亞拓的定速功能 , 且顯少人問起如何用 ? 亞拓也似乎很少在這塊做說明 , 這兩天我請亞拓工程師多用點心 提供更詳細設定說明與拍視頻給大家參考 ~ !

网友:
樓主的問題應該是油門行程誤動跑掉了 , 可以重設一次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原因是我在插电的时候油门没有在最下面(最低位置),导致飞机快速启动。后来重新 ...

自检都过了。。。。油门一加就全速启动了。。。。。。。。。你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网友:
亚拓怎么可能有错呢,是你操作不好说明书没读好,都怪你

网友:
现在还有多少人飞380、450L这个级别不用定速的?

真的是笑话,怎么就不能承认是自己产品的问题呢,这个缓启动问题不是个案,出现此问题也不是设置问题,希望亚拓正视。

PS:原厂50A定速模式我设置了,但那定速效果简直垃圾。

网友:
楼主,113舵机换掉吧,壳是薯片一炸一碰就碎,电机是3芯无消火花电容无碳刷,寿命不行
总体来说,只能讲在这个尺寸有高精度,其他一无是处

网友:
重设油门行程就能解决,我用的某个牌子的电调也试过几次这样的,不过出现的概率不高,一般400起落出现一次,你这个60起落就出现了,真的有点郁闷。

网友:
关于亚拓电调启动问题明天我也要发个贴吐槽一下

楼主:
一般换电池时,油门都在hold状态,怎么会导致电调自拉行程错误?

楼主:
这电调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就不是行程问题,而己是重大安全缺陷

网友C:
对,不是行程校准问题,不是电调模式问题!

我在前5次启动中,就发生了3次。而换V4 60a怎么都不会有问题,手里其它大大小小的好盈、亚拓、凤凰都没有这个问题。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8534&extr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7715&extra=page%3D1

亚拓正视吧!

楼主:
这么明显的问题不需要讨论!了安全问题,谁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不是行程校准问题,不是电调模式问题!

我在前5次启动中,就发生了3次。而换V4 60a怎么都不会有问题 ...

我mb加了尾巴反扭矩补偿,现在基本不甩了,而且要放在草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