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大保养后的450L!!第10个月直机路

楼主(2017-01-05):
             天冷,折腾700和450整整一个月没练!!
            上次大炸后,450至今调不好!!尾波箱和十字盘旋翼头都更换了冰人!!状态还是不行~~~看来机子存在暗病!!找不到原因!
            凑合飞吧!!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kwOTE1MTk5Ng==.html

网友:
大炸果断换机呀~

网友:
润哥,威武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飞的太高看不清~!

网友:
叫你换空机也

网友A:
把飞机完全拆了,所有运动部件都全部仔细检查,然后装一个部分查一个部分顺滑和震动,会找到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飞机完全拆了,所有运动部件都全部仔细检查,然后装一个部分查一个部分顺滑和震动,会找到原因的

已经拆过,全部换过不止一个部件

网友:
这么空旷的地方,声音都这么响,看起来确实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