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车上给2S-6S动力电池充电?

楼主(2017-01-05):
外场时候常常需要给电池重新充电,对于容量大的电池需要用较大电流充,以便在较少时间充满。不知外场充电需要啥设备,电源从车子什么地方取电,那位摩友知道?

网友:
直接开盖接车上的电池正负极啊,充几块就打不着火了。

网友A:
直接正负极,不过电压如果低于12V,有可能你车子后面打不着了,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正负极,不过电压如果低于12V,有可能你车子后面打不着了,得不偿失

用这种户外电源街上 UN A6给动力电池充电行不行?

网友B:
我就这样搞坏了俩电瓶一定要冲就记住要打着火

网友:
有一种装备叫外场充电包

网友:
打火,直接冲,一般车子发电机都一千瓦以上的,你可以查一下自己车子发电机规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种户外电源街上 UN A6给动力电池充电行不行?

是外场电源就可以啦,不过注意安全啊

网友:
同问,如果电包12V 能给6s充电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这种户外电源街上 UN A6给动力电池充电行不行?

标准电压12.6V?3.2*4=12.8V

网友C:
车电池的能量密度很低的。看起来那么大其实电不多,用几次就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这样搞坏了俩电瓶一定要冲就记住要打着火

打不着火不能借电或者助推启动然后发电充电么?只能更换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电压12.6V?3.2*4=12.8V

这个电源要接充电器后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不着火不能借电或者助推启动然后发电充电么?只能更换电瓶?

电瓶寿命大大缩短,三年换了两

网友:
带发电机是王道

楼主:
外场还要带个12V的汽油发电机话,还不如直接玩汽油动力飞机了。

网友:
买个8s电包配个308duo不就行了,那么纠结

网友(2017-12-20):
搞个小型汽油发电机得了,效率高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