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5求助

楼主(2017-01-05):
飞机炸了,问题是配件实在贵的离谱,KDS550的尾管长度和5.5一样吗?5.5是675的长度,有没有飞550的?帮量一下呗

网友A:
长度貌似差不多,但是用在5.5上需要自己打孔,还要打的比较准,这个有点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度貌似差不多,但是用在5.5上需要自己打孔,还要打的比较准,这个有点难

还是买标准配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貌似差不多,但是用在5.5上需要自己打孔,还要打的比较准,这个有点难

长度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标准配件吧,

不买,那个碳管质量太差了,根本不是碳纤的,反正还要炸的

网友C:
550的略短一点点不过打孔准确的话没影响,想完美就买600的切,当然你得切的齐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的略短一点点不过打孔准确的话没影响,想完美就买600的切,当然你得切的齐才完美

短多少啊,5公分有没有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短多少啊,5公分有没有啊

老早以前弄的了,具体没量不可能那么多,差5公分你传动轴长度不合适了,几毫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多少啊,5公分有没有啊

550的可以,还是那句话,打孔比较要求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早以前弄的了,具体没量不可能那么多,差5公分你传动轴长度不合适了,几毫米吧

多谢啦,我心里有数了,那就用55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的可以,还是那句话,打孔比较要求手艺

OK,我去买,就用550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我去买,就用550的

我用550的飞过一段,后来买的彩色600的换掉了,问题不大,有条件长一点自己切能相对稳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550的飞过一段,后来买的彩色600的换掉了,问题不大,有条件长一点自己切能相对稳当点

差几毫米也没事了,就用550的吧,可以把传动轴截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