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善其功 必先利其器

楼主(2017-01-05):
想要外场玩的爽 必须有足够的后备力量啊自己组的8S 40AH Life电包。 外带两个神器。箱子一装 就可以出去爽飞了。 。  什么?你问我玩什么飞机?   还没买.....

网友:
你要选一台头罩好拆,电池易换的机器!

网友A:
给看清楚点不行吗

网友B:
电包小了,飞500还行,550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看清楚点不行吗

需要高清无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包小了,飞500还行,550吃力

其实我是470 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包小了,飞500还行,550吃力

怎样才不算不吃你,得要能够飞一整天才算还是365天?

网友:
果然是利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样才不算不吃你,得要能够飞一整天才算还是365天?

当然要飞一天,如果就飞5-6个起落还是带电池合适,700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要飞一天,如果就飞5-6个起落还是带电池合适,700除外。

700一次就两个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包小了,飞500还行,550吃力

基本可以了,飞550估计充5000电池也能将近10个,家里充好2-3个出来,也有十几个起落了

网友E:
用这个电包加308几分钟可以充满一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电包加308几分钟可以充满一块电池

看开几c的电流咯。 5c就是12分钟。c数用来表示电池充放电电流大小的比率,即倍率。如1200mAh的电池,0.2C表示240mA(1200mAh的0.2倍率),1C表示1200mA(1200mAh的1倍率)

网友F:
8S 20A 的A123电包。。充6s5000电池才5-6个。。不够用啊,飞700也就3个起落。。。得整80A的飞700 10个起落差球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可以了,飞550估计充5000电池也能将近10个,家里充好2-3个出来,也有十几个起落了

看怎么飞吧,如果下来3.85差不多10个。如果飞到3.7就7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8S 20A 的A123电包。。充6s5000电池才5-6个。。不够用啊,飞700也就3个起落。。。得整80A的飞700 1 ...

飞飞550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8S 20A 的A123电包。。充6s5000电池才5-6个。。不够用啊,飞700也就3个起落。。。得整80A的飞700 1 ...

8s 40ah。飞550和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