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买的地平线小黄鸡 怎么老是丢频啊??求助

楼主(2017-01-05):
我才买的地平线 小黄鸡,对好频 可以用,电池取下几分钟后 又需要对频才能飞,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啊?,遥控器FUTABA10C,用的,CC2500 NRF24L01 A7105 CYRF6936四合一高频头

网友:
应该是高频头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A:
我的是刷机后的D10控,也有这种问题,但频率不是很高。不影响玩。你把DSMX,DSM2都试下,哪个稳定用哪个,然后必先开控,再机子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刷机后的D10控,也有这种问题,但频率不是很高。不影响玩。你把DSMX,DSM2都试下,哪个稳定用哪 ...

d7e表示也偶尔有这个问题,dsmx 协议,dsm2没试

网友(2017-02-08):
我的Rotorx高频头,飞组装小黄,也是经常掉频,要插好几次电才能正常起飞,挺烦的。

网友B:
现有地平线RTF飞机自带小鸡控若干,四通道的飞固定翼的。不知道小黄机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有地平线RTF飞机自带小鸡控若干,四通道的飞固定翼的。不知道小黄机能用吗?

不一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