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米飞翼首飞失败 求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7-01-05):
瑞风1.66改到1.8米 动力2814kv760      8000mah 4s电池 1206桨  miniapm飞控
飞机抛出后 向右倾斜 炸鸡
自己分析可能是一下两个原因
1.飞机动力不够 失速了。70%油门手抛扔出 感觉速度比较慢 比我的冲浪者起飞速度还要慢。
2.飞机失控,在装机过程中出现过一次接收机突然断信号飞控从平衡模式跳到返航。早上检查了一下 apm出来后到接收机的电压只有4.6v 。飞机出手后信号断开 进入返航。向右转了 控制不回来
个人更倾长于第2种可能。我这个动力到底是不是够 心里没底所以发帖询问。

网友A:
首飞干吗装飞控啊?先裸飞才能发现飞翼本身在重心、推力、翼平面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
我虽然没有做过1.8米的飞翼,但从70~120厘米的飞翼做过好多架,单板的也做过,带翼形的也做过,一般首飞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一点问题,调整改进后就解决了。

网友:
多上点图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飞干吗装飞控啊?先裸飞才能发现飞翼本身在重心、推力、翼平面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
我虽然没有 ...

因为可以说是台成品机 没想到会有这个问题 当时只担心起飞打手 呵呵

网友:
看电池放置位置应该是重心靠后了,电池应前移。

网友B:
“飞机抛出后 向右倾斜 炸鸡”  提供的信息太少。
侧抛还是正抛?是否有抬头的现象?重心位置是否准确?
首次试飞 有飞控的参与,出现问题就不好判断是飞控的原因还是飞机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抛出后 向右倾斜 炸鸡”  提供的信息太少。
侧抛还是正抛?是否有抬头的现象?重心位置是否准确?
...

飞机正抛的 70%左右油门出手的 飞机有爬升趋势的 随后右转,向左打副翼没有反应 随后关油门落地了。重心按商家要求在碳杆后1CM处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抛出后 向右倾斜 炸鸡”  提供的信息太少。
侧抛还是正抛?是否有抬头的现象?重心位置是否准确?
...

另外我这个动力飞这个飞机够吗 2.3千克重量

网友:
90%的飞机飞不起,不是动力问题

网友:
应该是速度不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正抛的 70%左右油门出手的 飞机有爬升趋势的 随后右转,向左打副翼没有反应 随后关油门落地了。重心 ...

起飞速度低,飞机重量大(2.3公斤),容易失速,速度低舵效差(打副翼效果不明显)。飞机有爬升趋势 如果是重心位置不准确(头轻)也会出现起飞抬头然后偏向一侧。
2.3公斤 1.8米翼展 如果没有强劲的起飞动力采用手抛起飞是很有难度的,试试弹射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速度低,飞机重量大(2.3公斤),容易失速,速度低舵效差(打副翼效果不明显)。飞机有爬升趋势 如果 ...

谢谢指导

网友:
动力肯定不够。我的x7kv900配1260有时候起飞都不行。飞翼手抛对动力要求太高了。感觉双子星这种手抛好起飞。

网友C:
手抛速度不够 单手肯定不好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抛速度不够 单手肯定不好抛

恩  应该是速度不够 另外我忽略了一点 那天有阵风 我是逆风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抛速度不够 单手肯定不好抛

另外 我看你的冲浪者 画面好稳 一点果冻没有 是怎么做减震的?还是用的高档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我看你的冲浪者 画面好稳 一点果冻没有 是怎么做减震的?还是用的高档桨?

没风的时候 冲浪者画面确实稳 像有使用云台一样  没有专门减震就是硬挂  离电机远振动不多 浆就是普通的马刀奖

网友:
2814的动力绝对是足够的,这个配置70%油门至少有1KG以上的推力,以前我出现过手抛爬升角度过大所导致的推力不足,失速然后右倾亲吻大地,一般都是右倾。建议抛的时候平抛,供参考

网友:
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