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7.5任何固定翼设置4D矢量教程,附GIF动图和飞行视频。最后增加了x+z轴矢量教程

楼主(2017-01-05):
1.右键添加舵机

2.舵机输入设为通道5,舵机命名为“pitch servo ”(桨距舵机)。同理再添加“矢量舵机”为通道6。

2.1  在“机身”点右键添加活动关节。

2.2活动关节参数设置如下红线所示修改。

2.3  在活动关节下添加引擎。

3.马达(引擎)参数按下图红线修改,先选择螺旋桨类型为V-pitch,才能有“可变桨距舵机”选。

4.设置油门曲线(点击红圈的按钮)。

5.油门曲线设为V型。

6.通道5添加“简单输入”。(第4步,油门通道要添加“复杂输入”才有“曲线”可调)

7.通道5输入与油门通道混控,通道6输入与方向通道混控。

8.激活条件默认为“总是”便可。

9.可增加物理硬件X轴,同步要增加电子设备X轴舵机(舵机注意要Reverse 反转),然后在遥控器X轴舵机设置通道7,输入(混控)为通道2俯仰。

网友:
待审核
(待审核)

楼主:
我更新完整了。

网友A:
楼主 下载模型 在哪里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下载模型 在哪里下啊?

knifeedge.com

楼主:
矢量更新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下载模型 在哪里下啊?
这里也可下载:

楼主:
我也上载到上面扣群了。

网友(2017-05-12):
飞行原理是什么

网友B(2017-11-19):
凤凰模拟器可以4D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模拟器可以4D么?

不行。

网友(2017-12-30):
终于找到您了,谢谢教导

网友C:
请问按您设置后,怎么飞机不能好像倒车那样的哦?

楼主(2018-02-05):
引用 网友C:
请问按您设置后,怎么飞机不能好像倒车那样的哦?

可以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