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收机还有活路么?必须老鸟!

楼主(2017-01-05):
这个接收机是华科尔四通双桨有刷电直的,差不多十年前玩的,现在特别想给儿子改个固定翼,想用无刷的,问题来了,大家仔细看这个接收之前接有刷电机只有两个针脚,另外两通道各有三个针脚接舵机,请问这个能改无刷么?无刷电调怎么接??另外之前是1s电池,能直接用2s的么?谢谢了!

楼主:
第一次发,图发重复了,右下角四根针原本是直接接有刷电机的,左下是舵机的。怎么改无刷?固定翼还有希望么?

网友:
基本没戏

网友A:
讲真 10年够本可以扔了 有研究的时间可以赚钱买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真 10年够本可以扔了 有研究的时间可以赚钱买新了

说实话,买了也没怎么玩,也不是钱的问题,就是想用我玩过的东西给儿子折腾折腾,所以只能等老鸟指导了,百度上我看到有同样的问题,也是无解。碰碰运气吧。

网友:
我们常用的电调通常是需要20ms周期的pwm信号,占空比是从5%到10%变化。有刷的驱动信号通常占空比从0到百分之100变化,并且周期很小,是直接输出大电流直接驱动电机,所以没有合适的电调。直接有刷吧,2s估计也够呛。

网友:
有刷是直流调速,无刷是脉冲调速,原理不同改不了。
1S改2S可能烧板。
这个可以直接做小固定翼,双电机差速带舵机,也挺好玩的,主要锻炼动手能力。

网友:
这个适合改船,左边两个通道,一个接电调、一个接舵机。
如果确实是想利用,去X宝搜“双路有刷转无刷转换板”,就可以了。

网友B:
把那个村田晶振去掉!不然转弯会掉高

网友:
弄张反面图,找解码的那块164芯片引线就行

网友:
这有懂无线电高手能回答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村田晶振去掉!不然转弯会掉高

你说的是电容右边趴着那个么?是说做有刷差速固定翼的情况下么?直接去掉不影响接收??我不太懂电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电容右边趴着那个么?是说做有刷差速固定翼的情况下么?直接去掉不影响接收??我不太懂电路,谢 ...

那个有刷电机输出是混控的,你没法用的,从解码芯片引出油门跟方向通道最简单

网友:
楼主,有个东西叫有刷改无刷的电调,淘宝应该还能搜到,以前很多人用过

楼主:
我也搜到这个了,正在等卖家给说明书看看接线图以及对电压电流有没有限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