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模友,DLG 滑翔机这样的平尾和垂尾的设计是 ...
请教一下各位模友,DLG 滑翔机这样的平尾和垂尾的设计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7-01-06):
请教一下各位模友,DLG
滑翔机
这样的平尾和垂尾的设计是什么原理?平尾和垂尾明显分开,一前一后,跟平常我们看到的滑翔机的传统十字尾不同,这是什么原理?而且有些厂家设计的 DLG 平尾在前,垂尾在后,有些厂家设计的 DLG 平尾在后,垂尾在前,哪一种设计更加合理?

网友A:
追求速度

网友B:
好像垂尾在后的就是无副翼的

网友C:
有副翼的垂尾也在后

网友D:
这是DLG特有的,跟起飞方式有关,跟铁饼一样要转身投掷!垂尾为了克服离心力的影响才做得那么大!。。。

网友:
和力臂有关吧,毕竟dlg没有动力

网友E:
我觉得是为了垂尾上下都能有才错开安装的,这样甩的时候,离心力平衡,不会对垂尾产生扭矩。

网友F:
我觉得就和飞镖一样。 大力射的时候保持方向。所以用十字,为了结实所以做成一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