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go700 碳 十字盘鱼眼 很紧 很涩 怎么解决

楼主(2017-01-06):
求助 logo700 碳 十字盘鱼眼 很紧 很涩 怎么解决

楼主:
抹了润滑 鱼眼球还是很涩

网友A:
我是用细砂纸打磨了一下那个橡胶套的外径,再上点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细砂纸打磨了一下那个橡胶套的外径,再上点油一下就好了。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