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请问大家哪里能找到有刷飞控电路图

楼主(2017-01-06):
准备拿有刷飞控二次开发,搞一些小东西,网上都找遍了,只有一些正常飞控的电路图,没见着有刷飞控的,就来万能的论坛求助啦,请问大家有没有有刷飞控电路图,cc3d,naze或者f3的都行,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网友A:
github上应该有吧

网友B:
cleanflight切换有刷模式只是改了电机输出信号频率。其它的没什么变化。所以飞控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要控制有刷电机,只要接个MOS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ithub上应该有吧

多谢多谢,查了一会儿,资料还是比较少呀,准备买回来一个对着原版的测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eanflight切换有刷模式只是改了电机输出信号频率。其它的没什么变化。所以飞控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要控制 ...

多谢多谢,应该是把标准的遥控信号改成占空比0到百分百的信号驱动mos管,引脚没变的话就可以对着一般飞控的电路图改了

网友C:
瞎猜的。有刷无刷和飞控有关吗,应该和电调有关吧,换个有刷电调,好像分车用和船用

网友D:
楼主这里可以下载有刷无刷的sch,pcb。 http://alienflight.com/f3-brushed-qua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里可以下载有刷无刷的sch,pcb。 http://alienflight.com/f3-brushed-quad/

多谢多谢,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瞎猜的。有刷无刷和飞控有关吗,应该和电调有关吧,换个有刷电调,好像分车用和船用

恩,飞控硬件都差不多,但可能为了适应小四轴的有刷改一些部分,如果没电路图,二次开发还要自己测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飞控硬件都差不多,但可能为了适应小四轴的有刷改一些部分,如果没电路图,二次开发还要自己测很多东 ...

还是不太懂,就算是二次开发,硬件已经被固定了,二次开发只能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