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稳模式飞机往后飘要怎么调节

楼主(2017-01-06):
F3飞控刷的BF3.0 自稳模式 起飞的时候要推着点前进 不然前两个机臂先起来往后退 飞起来之后也要推着点前进一松手回中就缓慢往后飞 需要怎么调节呢 调pid还是调节遥控器微调呢 我的电池装的有些靠后了是不是重心靠后也会有些影响 还有1300的4s 45c的电池 悬停能飞十分钟左右单片降到3.7v正常吗 是不是机架太重了 电池一般是单片3.7伏就要充电了吗 昨天飞到了3.4是不是太低了 一般降到多少充电对电池好一些

网友:
需要校准加速计,飞起来漂移是加速计姿态没校准好,校准时候视漂移方向在底部垫高以便调整姿态
列:如果飞机往前漂移,者把飞机放在水平桌面上,机头前面垫高一点点,然后点击校准,可能需要校准多次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网友A:
我也在装这个大力XR215   BF软将不知道怎么下载

网友B:
电池飞到3.4没问题,刚好飞没电,保存电压3.85
不装大力自带的电机保护座么,

网友C:
东北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装这个大力XR215   BF软将不知道怎么下载

欢迎加入包老湿穿越机新手群,群号码:545324834 进群群里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飞到3.4没问题,刚好飞没电,保存电压3.85
不装大力自带的电机保护座么,

装保护架 电机自带的螺丝不够长就没装 而且那个保护架设计的也不好螺丝孔太小还要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北那里的?

嗯 东北的 零下二三十度

网友:
调整一下Accelermeter Trim的Pitch的值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保护架 电机自带的螺丝不够长就没装 而且那个保护架设计的也不好螺丝孔太小还要打磨

电机保护很有用的,炸一次你就知道了,不想频繁换电机就装上吧

网友:
你这个图传天线。我保证你炸鸡的时候会把天线座子干下来

网友:
电池放到3.7最好,做下减振就行,215飞了很久啦

网友D:
一点点飘 我一般 微调一下就好 反正手动也没关系   电压一般设3.5报警 下来能到3.7几 刚刚好
lz你的图传天线座子确实要弄一下 不然炸鸡很容易断  还有接收天线也要固定一下 不然也容易悲剧

网友:
重新校准加速度计吧,还有bf可以直接上手动了啊,新手一样可以驾驭

网友:
悬停10分钟还不够?飞航拍机去吧

网友:
多轴有自稳的与重心没有太大关系。

你这个情况是水平没校准好

网友:
不要解锁,油门最大,府仰推最上,bb嘀一声代表修正1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点点飘 我一般 微调一下就好 反正手动也没关系   电压一般设3.5报警 下来能到3.7几 刚刚好
lz你的图传天 ...

天线没办法往前移到天线坐位置  接收机太大了 只能天线往后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没办法往前移到天线坐位置  接收机太大了 只能天线往后移了

图传天线我是去掉天线座直接焊的  你可以考虑短小的雪人天线 向后指
接收天线 你看看 论坛的装机帖  那些前辈 都是 先绑紧两根扎带 伸出来  然后把天线和扎带用热缩管抱起来 这样比较耐炸

网友:
自稳飘的话可以通过遥控器微调校正一下,图传和接收机天线堪忧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发现飞几块电以后飞机逐渐的倾斜的更厉害?也就是说一开始自稳没问题,后开约玩偏的越多,需要打杆修正。自稳模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发现飞几块电以后飞机逐渐的倾斜的更厉害?也就是说一开始自稳没问题,后开约玩偏的越多,需要打 ...

我遇到过后来自稳越来越偏的问题,f3自稳不好用,手动很稳,有次切了自稳不稳而炸鸡,掉地上又暴力冲上天,熄火慢半拍,所以慎用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发现飞几块电以后飞机逐渐的倾斜的更厉害?也就是说一开始自稳没问题,后开约玩偏的越多,需要打 ...

是的 刚开始起飞没问题 落地之后再起飞就偏的厉害 我还以为是降落的时候太暴力把飞控震傻了 而且东北很冷

网友:
这貌似是F3飞控或者固件运算方式的硬伤!当然穿越没人用自稳飞...

我怀疑要么飞控硬件,要么是固件写的,导致飞机有误差,而且误差是逐渐累积的,以至于自稳飞几块电,以后起飞时候越来越斜。

我问过好多人,无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后来自稳越来越偏的问题,f3自稳不好用,手动很稳,有次切了自稳不稳而炸鸡,掉地上又暴力冲上天 ...

我怀疑你是掉地上遥控信号断了,是不是失控保护了又加速冲天的?

网友(2018-03-14):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你是掉地上遥控信号断了,是不是失控保护了又加速冲天的?

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