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神 对X4V2零度飞控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1-06):
新手请教大神 对X4V2零度飞控的一些问题
1.电机不平衡 我把飞控换到了 别的机子上 还是这个问题。  又一次飞行中 还晃来晃去 最近好点了 但还是电极不平衡
2.这个半自动飞行,一直不能飞。只能自动飞行。
3.磁罗盘校准,感觉一直都是 两个圆 不重合  在同一个地方 用转椅都不能重合
4.

楼主:
补充  地图最大就是13  那个等级的了吗  好像不是很清晰 实际应用不好 地图版本老旧

网友A:
大哥是徐州的?我枣庄的同飞控。电机不平衡你可以调整电机,买个水平珠,你什么机架

楼主(2017-02-10):
引用 网友A:
大哥是徐州的?我枣庄的同飞控。电机不平衡你可以调整电机,买个水平珠,你什么机架

加你个  好友 聊聊 微信15380162150

网友:
1.需要自己调平电机
2.x4v2无法用半自动飞行
3.只要2个圆是圆的就行,不用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