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马达疑问求助

楼主(2017-01-06):
550马达的金属外套起什么作用拿掉它对马达有影响吗?

网友:
没明白,上图看看

网友:
增大面积好散热啊

网友A:
矽钢片,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矽钢片,抗干扰。

看来不能拿掉它是不是。

网友:
两个电机并排放是不是干扰大啊!记得小时候天线的电视我一玩电动车家里电视就花屏。

网友:
防电磁干扰的。

网友B:
其实楼主百度一下就有答案了~
引用:“因为直流电机内部的永磁体与机壳直接接触,但因为机壳较薄,所以为防止漏磁严重,从而增加护磁圈,护磁圈的作用就是防止电机漏磁严重“

模型车用的540级有刷电机(什么xxT的,几十上百元一个的)好象没有一个带这个护磁圈的,反而10几元一个的550电机很多都带这个圈;
有刷电机防止对外电磁干扰是焊接3个104电容;
外套是铁皮(保磁圈、护磁圈),内部线圈绕着的才是硅钢片。

网友C:
那个套去掉问题不大。图传远离一点,然后在马达那加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套去掉问题不大。图传远离一点,然后在马达那加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百度一下就有答案了~
引用:“因为直流电机内部的永磁体与机壳直接接触,但因为机壳较薄,所以为 ...

你又出现了,可惜好帖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