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操纵

楼主(2017-01-06):
刚做的线操纵,电动的,直接坠机

楼主:
哎!拉线太粗了!!!!!

楼主:
话说不要副翼应该可以吧?

网友A:
请欣赏、参考:

轻 柔 飘 逸 的 线 操 纵 特 技 模 型 飞 机 (视 频 欣 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欣赏、参考:

轻 柔 飘 逸 的 线 操 纵 特 技 模 型 飞 机 (视 频 欣 赏)

不要副翼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副翼可以不?
您的模型展弦比太大,适宜滑翔机。
初学者不要副翼可以。 以后熟练了,增加副翼筋斗半径减小,动作灵活。

网友:
向您学习:
电洛铁切割KT板。。。。

网友C:
有利于普及挺好,成本低。您这个模型舵面做的太大,太灵不好操纵,初学者最好是先用水平控制就行。技术提高后再增加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利于普及挺好,成本低。您这个模型舵面做的太大,太灵不好操纵,初学者最好是先用水平控制就行。技术提高 ...

只有升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模型展弦比太大,适宜滑翔机。
初学者不要副翼可以。 以后熟练了,增加副翼筋斗半径减小,动作灵活。
...

网友:
对,舵面的面积随水平的提高而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欣赏、参考:

轻 柔 飘 逸 的 线 操 纵 特 技 模 型 飞 机 (视 频 欣 赏)

有没有套材或者整机?

楼主(2017-02-21):
引用 网友B:
您的模型展弦比太大,适宜滑翔机。
初学者不要副翼可以。 以后熟练了,增加副翼筋斗半径减小,动作灵活。
...

电动的配置一般用什么样的?电机和线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