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汽油多轴吗

楼主(2017-01-06):
市面上怎么没有看到有汽油多旋翼

楼主:
有人知道哪有汽油多轴吗,谢谢

网友A:
优酷上搜啊

网友B:
据说可以做变距多轴。

网友C:
前几天看到有一个把变距四轴改成油动的视频,不记在哪看的了,就是我玩的变距四轴。把电机和电池换成油机,只留下给飞控供电的小电池就行。

网友D:
有人知道哪有汽油多轴吗

网友E(2017-02-10):
建议拿4台汽油直升机 自己做个机架 把直升机尾巴拆了 把4台直升机变距舵机线 接到飞控 一台汽油4轴完成 应该非常牛逼

网友F:
楼上好主意,坐等实物出世。

网友G:
油动的多轴不太现实吧?。。。多轴要经常调节每个轴的转速实现平衡的,油机不能精密控制转速变化吧?

楼主:
市面上看有人玩过不知道那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