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飞手动会向右自旋怎么解决?

楼主(2017-01-06):
手上两台穿越机,一台280一台215都飞了有一段日子了,一直正常飞手动,没出现过什么问题,但最近一次出外场飞,突然感觉向前飞的时候两架机子都会向右自旋,油门越大自旋幅度越大.真心难飞.
还要用方向不停地纠正才能朝着原来的航线飞行.这还怎么穿越?机子下地后检查没看出什么问题,因为飞的时候是正常飞行,没有炸过的,不可能突然就状况吧,而且是两台机子同时出现这种现象,怀疑是不是遥控器出了问题.我用的是华科尔的D10控.控上的设置也没动过,方向的微调也是在中点,这就让我无语了.是飞控出状况了?还是遥控器出问题?请老手给分析一下.飞控用的F3,刷的BF3.01

网友A:
在地面站看下有没有转,

网友:
你把飞控四个螺丝孔垫点橡胶垫试试,

网友:
如果2台都是这样,控的问题比较大,加点微调看下,或控调下摇杆中立点,试下加大死区

网友B:
开了混控?

楼主:
翻看了一下遥控器的通道显示,发现方向通道有时会不在中位,即动完摇杆后,杆已经回中,但通道显示中点没在中位。再动一下摇杆,又能到中位了,存在一定的死区。但D10的控没死区可以设置。也不知道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但偏左一点应该也只会向左旋转吧,不可能向右旋转。

楼主:
如果是飞控震动造成的,反而更好解决。

楼主:
遥控器出问题就更麻烦一点。我发现各通道的行程设大后,微调又调整过后,摇杆回中会有点偏移中点。估计是比例变化造成的。这应该也是正常的。

网友:

但D10的控没死区可以设置

但是 BF 有死区可以设置啊 ~~  LZ 试试吧

网友:
两台机器到出现同样的问题肯定是遥控器的问题了吧

网友:
加我们部落了解更直接:肆捌壹叁柒叁肆玖玖,直接回复号码要审核我去..........写汉字

网友:
看看yaw轴是不是居中吧

网友:
下桨用地面站大油门看看四个电机转速一样不?
遥控中位在不在1500?
油门行程校准成功了没有?
一个一个排除,有规律就不怕找不出来问题

网友C:
求问楼主最后是什么问题,我的飞机也是,空心杯,最开始d7e没事,换了d10就开始自旋

楼主(2017-02-05):
引用 网友C:
求问楼主最后是什么问题,我的飞机也是,空心杯,最开始d7e没事,换了d10就开始自旋

暂时未能解决,在地面站调过中位死区也没用,打算再打开加速度计重新调整整机水平不知有用不,试了再说。再不行就换控试试了只能。

楼主:
最近一位一起飞的飞友的机机也出现了相同的右旋现象,这真让人无语了,这东西还能传染给别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未能解决,在地面站调过中位死区也没用,打算再打开加速度计重新调整整机水平不知有用不,试了再说。 ...

我的解决了,是因为电机没固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站看下有没有转,

有啊,怎么办。我看了遥控通道监视,中立点没错,也没开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