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直教學~新手最基礎的教學!及飛行注意事項!

楼主:
查看数: 20530 | 评论数: 125 | 收藏 108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7-1-6 17:47

正文摘要:

http://www.tudou.com/v/Nmdzuf6EPZo/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電直教學~新手最基礎的教學!及飛行注意事項! ~FB上搜尋~wan ...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上有朋友说用G7模拟器感觉飞机太飘的问题,我是这样设置的,首先选一架大的油动直机,或者你直接在练习里面开始练,那就是一架大的油动直机比较稳一些,然后,将你遥控器里副翼的EXP设置成50,升降也设置成50,方向可以30,最后JR遥控器是+50,而FUTABA是负数-50,这样设置可以让摇杆中立点附近变得不那么灵敏,新手容易操作,数值你也可以再加大些,让飞机再迟钝些,自己根据手感来,但记得以后模拟器熟练后,将这些数值慢慢的减小,一个是让飞机灵敏度还原二个是你如果上真机可能真机会比模拟器灵活,手感不一致容易炸机。

引用 网友A:
在优酷app搜索“电直基础”看到发布者是“wan0761”关注就行,土豆也一样操作,找不到的朋友可以以此操作寻找视频。
引用 网友A:
感谢!已经在土豆和优酷找到你的号加了关注,优酷好像是两个,留着慢慢看。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谢谢大哥
引用 网友C:
大神,用繁体字搜“電直教學~新手最基礎的教學!及飛行注意事項! ”仍是搜不到啊!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
引用 网友D:
電直教學~新手最基礎的教學 找不到了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搜了一圈没找到 该死的非死不可
引用 网友G:
土豆确实看不了,能不能再上传个优酷的呢
引用 网友H:
看不了呀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顶!太有意义了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大赞ing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這能看是正常的,有多試幾次嗎?

看不了  是在优酷或者土豆上吗?没有搜索到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帮忙下 给个能看的地址吗

我這能看是正常的,有多試幾次嗎?

引用 网友L:
能帮忙下 给个能看的地址吗
引用 网友L:
怎么看不了了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大师,视频教的很好,但在这里提点小意见,你每个课程的名字如果是有顺序规律会更好的,不然你每个片头 ...

我正在思考從頭到尾作一套完整的視頻~

楼主(2017-01-07):
引用 网友N:
看不了啊,土豆上搜不到

應該晚上才能傳好~

网友:
土豆,优酷都没有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O:
FB是什么,我土豆网没找到视屏

FB是FACEBOOK~臉書~在這裡好像都是被封鎖的狀態~

聯結應該能看吧?

网友:
非常感谢!必须要顶顶顶!!!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是可以上傳,只是這幾個月來網速應該只剩下之前的1/10不到……
像這次檔案1.3g,上傳了20小時還傳不完… ...

facebook是被封锁的,大 陆打不开网页的,强烈建议上传到优酷上,供大家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P:
facebook是被封锁的,大 陆打不开网页的,强烈建议上传到优酷上,供大家学习!

優酷上傳中了~預計今晚才看的到了...

另外~現在土豆是無法觀看還是看不到?或其他問題呢?

我的連結上顯示是正常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斷電失動力~原因可以寫出一篇文章了...

是怎麼斷的?瞬間還是?電子裝備是哪些?

亚拓550l原装,电调100v3 k8 控是d10 rx1002接收
第一块电飞到80米远断动力5秒左右,后来动力恢复,救回来了。检查了下没什么问题以为是偶然,第三电飞到同一个位置又断,动力没恢复就炸了。
然后我做了控的距离测试,发现没什么问题。
我同时也飞x3 60v4 经常性会出现断动力0.5秒的问题,但是我的k8日志没有低电压的报警,无论距离远近都会有断的情况,频率不低

网友:
好东西啊,谢谢大师辛苦了。

网友:
土豆子上怎么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Q:
亚拓550l原装,电调100v3 k8 控是d10 rx1002接收
第一块电飞到80米远断动力5秒左右,后来动力恢复,救回 ...

550L裝90-100a的電調,很容易過載進保護……
550機種,至少要120a以上的電調才能應付~
斷失動力5秒,判斷進保護了~先檢查電調的保護是設置那一個,要改成soft cut~就是降低輸出功率!
60av4會斷0.x秒,判斷是bec瞬間的輸出不足以應付電裝~瞬間的壓降,導致接收斷訊號或kbar重啟~
解決之道~外掛電容,防止電壓不穩定
Kbar日誌上,並不會說明斷訊,等我有機會再說明自己作電容,幾塊錢就作好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550L裝90-100a的電調,很容易過載進保護……
550機種,至少要120a以上的電調才能應付~
斷失動力5秒,判 ...

我65的油门飞航线我觉得不太可能进保护,这电调飞了一个多月之前也没什么问题,75油门练3d也正常,不过上周电池插头有点融化了,我重新焊了电池插头,焊接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65的油门飞航线我觉得不太可能进保护,这电调飞了一个多月之前也没什么问题,75油门练3d也正常,不过上 ...

100a v3裝x5我也還沒用力飛,定速油門80%
是直接噴火燒掉的……
進保護的關鍵~油門不是絕對,是飛行3d動作的節奏~

网友Q:
引用 楼主:
100a v3裝x5我也還沒用力飛,定速油門80%
是直接噴火燒掉的……
進保護的關鍵~油門不是絕對,是飛行3d ...

如果是温度保护,动力只是减小到50,不会断,所以我觉得不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Q:
如果是温度保护,动力只是减小到50,不会断,所以我觉得不是保护

有檢查過電池的壓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Q:
如果是温度保护,动力只是减小到50,不会断,所以我觉得不是保护

不一定是溫度高才進保護,電流過載才是進保護的主因
當然,這是在電調正常無故障的前提下~分享一下,其他無故障之下有斷動力的情況:
1,接點冷焊~重焊接點,金插
2,線頭快斷了,接觸不良~拆熱縮膜檢查
3,線材破損,與碳纖板接觸短路
4,檢查線材各點的接觸與外皮
5,電池壓差過大,造成電壓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檢查過電池的壓差嗎?

看过 没问题。现在只能把电装换到450去测,看看到底接收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550不敢飞了,炸一下太痛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不一定是溫度高才進保護,電流過載才是進保護的主因

新的亚拓100电调你用下来效果咋样?120v4貌似问题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Q:
新的亚拓100电调你用下来效果咋样?120v4貌似问题也多

我剛才有再回答你,你再看一下
新的亞拓100a就等於好盈120a我試過了~
電變的故障,我描述一下:
1,斷電~莫名其妙的斷電會隨著使用次數增加。
2,尾巴抽蓄
3,轉速無法恆定,或明顯感到轉速忽高忽低。
4,無法起動馬達,要轉不轉的……
以上是我的故障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才有再回答你,你再看一下
新的亞拓100a就等於好盈120a我試過了~
電變的故障,我描述一下:

非常感谢,我回头再去试下

网友R:
看不了,卡主不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不了,卡主不动啊

有上傳優酷了,晚上應該會好~

网友:
LZ辛苦了,很好的教程,很好的老师

网友:
我的fb被封了

楼主:
優酷也太差勁了吧....
沒錯~從早上到現在~上傳超過12小時了...只有3%.....也就是說~這個1.3g的檔案,我上傳超過36個小時還有1/4沒傳完....

一樣的檔案~1.3g~我上傳到Youtub~只花了不到5分鐘...

我盡量了~不然只能看土豆....

网友S:
土豆网咋搜啊,怎么搜不到哪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土豆网咋搜啊,怎么搜不到哪

http://www.tudou.com/v/Nmdzuf6EPZo/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搜素得用繁体,简体是搜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搜素得用繁体,简体是搜不出来的

謝謝你~請問~土豆比優酷更不好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請問~土豆比優酷更不好用嗎?

我不清楚土豆和优酷从用户的角度看哪个更好用,我用的不多,都还好吧。你的教学视频很棒!我是电直的新手,还没飞过真机,现在还在练习模拟器,看了你的视频教学,受益匪浅,谢谢老师

网友S:
引用 楼主:
謝謝你~請問~土豆比優酷更不好用嗎?

谢谢,找到啦。希望老师多录些教学视频福利我们这些新手。有个问题就是我用G7练习,感觉飞机飘,定不住 。是练得不够还是设置的问题哪

网友:
大神又发视频啦,我都等好久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S:
谢谢,找到啦。希望老师多录些教学视频福利我们这些新手。有个问题就是我用G7练习,感觉飞机飘,定不住  ...

在哪搜到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N:
在哪搜到的?

电脑上看这个帖子就可以看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电脑上看这个帖子就可以看视频。

好了,多谢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Q:
亚拓550l原装,电调100v3 k8 控是d10 rx1002接收
第一块电飞到80米远断动力5秒左右,后来动力恢复,救回 ...

是不是Devo 10遥控上的发射功率没有调满。

网友:
引用 网友U:
是不是Devo 10遥控上的发射功率没有调满。

控电充满的,功率也是满的

网友:
这坛子里没有新手,所以只发老手即可

网友:
非常实用。

网友:
这个怎么看?

网友V:
我表示完全没有什么用

楼主(2017-02-06):
引用 网友V:
我表示完全没有什么用

飛直升機是需要長時間練習的,如果你覺得沒有用~

那我只能建議你,直接飛吧~用力飛吧!!

切記!!起飛前~保持安全距離~疏散圍觀人群~以免人身受到危險!!

网友V:
引用 楼主:
飛直升機是需要長時間練習的,如果你覺得沒有用~

那我只能建議你,直接飛吧~用力飛吧!!

可能我表达有错误,我是说你给的网站没有用,还有就是新手表示不懂fb是什么

网友W:
前辈,建议上传到bilibili,可以免去几十秒的烦人的广告。还有您所说的切HOLD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V:
可能我表达有错误,我是说你给的网站没有用,还有就是新手表示不懂fb是什么

那是我會錯意了...

在台北上傳優酷非常的慢,常常傳了一整天還是失敗...上傳土豆~卻又常常看不到....
真是讓人頭疼...

FB就是臉書~應該類似"微博"吧~我們經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前辈,建议上传到bilibili,可以免去几十秒的烦人的广告。还有您所说的切HOLD是什么意思?

在台北上傳優酷非常的慢,常常傳了一整天還是失敗...上傳土豆~卻又常常看不到....
真是讓人頭疼...

HOLD是一個切斷動力的開關~非常重要!!

网友W:
引用 楼主:
在台北上傳優酷非常的慢,常常傳了一整天還是失敗...上傳土豆~卻又常常看不到....
真是讓人頭疼...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上传,就是吧电机关闭的开关是吧,

网友X:
顶大师  我还一直在对尾悬停  FB=Facebook?

网友:
引用 网友X:
顶大师  我还一直在对尾悬停  FB=Facebook?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我會錯意了...

在台北上傳優酷非常的慢,常常傳了一整天還是失敗...上傳土豆~卻又常常看不到....
...

哦哦,多谢大师

网友V:
引用 楼主:
那是我會錯意了...

在台北上傳優酷非常的慢,常常傳了一整天還是失敗...上傳土豆~卻又常常看不到....
...

真是辛苦你了,两岸和平!

楼主:
引用 网友W: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上传,就是吧电机关闭的开关是吧,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真是辛苦你了,两岸和平!

网友:
好帖 新手福利 顶

网友(2017-03-10):
非常好的教程

网友Y:
楼主可以传上优酷吗。让我下载到电脑上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可以传上优酷吗。让我下载到电脑上慢慢看

可能我的優酷影片放太多了,所以...不給上傳了...

目前~土豆與優酷搜尋wan0761我的帳號,應該能找到~

网友Z:
偶像能不能出一个V8精调的视频  详细解释一下博士帽里面的内容

网友Y: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的優酷影片放太多了,所以...不給上傳了...

目前~土豆與優酷搜尋wan0761我的帳號,應該 ...

谢谢楼主。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新手 对尾 是练习悬停 还是跟你视频里一样 练习左右前后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Z:
偶像能不能出一个V8精调的视频  详细解释一下博士帽里面的内容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Y:
谢谢楼主。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新手 对尾 是练习悬停 还是跟你视频里一样 练习左右前后晃动

先練習對尾停旋~有信心後再增加尾巴的角度~

网友(2017-05-01):
好贴 顶 感谢楼主为广大魔友带来干货

网友:
楼主推荐个模拟器吧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没关系,我已经等不及,上FB看过了

fb什么软件,求教全部视频

网友:
感谢前辈的付出

网友:
建议楼主上传百度云,分享方便,上传和下载都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W:
前辈,建议上传到bilibili,可以免去几十秒的烦人的广告。还有您所说的切HOLD是什么意思?

中文应该是熄火开关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fb什么软件,求教全部视频

facebook,没关系,张董优酷和土豆都有传,只是稍微会晚些。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facebook,没关系,张董优酷和土豆都有传,只是稍微会晚些。

好的,谢谢!什么时候可以上优酷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好的,谢谢!什么时候可以上优酷去学习?

想看直接去优酷搜楼主的名字就好了

网友:
先顶再看,努力学习

网友:
正准备入直机的大坑呢

网友:
谢谢lz分享,马克一下,有空再看。。。。。。。。。。。。。。。。。。。。。。。。。。。。。。。。。。。。。。。。。。。。。。。。。。。。。。。。。。。。。。。。。

网友AC(2017-06-17):
感谢大神的教学,能否直接贴个优酷的链接?优酷上面搜索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感谢大神的教学,能否直接贴个优酷的链接?优酷上面搜索不到。。。

直接搜~wan0761裡面有我做的全部視頻

网友M:
谢谢大师,视频教的很好,但在这里提点小意见,你每个课程的名字如果是有顺序规律会更好的,不然你每个片头注明是第几课什么的,这样下载下来日后看会更好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大师,视频教的很好,但在这里提点小意见,你每个课程的名字如果是有顺序规律会更好的,不然你每个片头 ...

我正在思考從頭到尾作一套完整的視頻~

网友L(2017-09-16):
怎么看不了了

网友L:
能帮忙下 给个能看的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帮忙下 给个能看的地址吗

我這能看是正常的,有多試幾次嗎?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這能看是正常的,有多試幾次嗎?

看不了  是在优酷或者土豆上吗?没有搜索到

网友J:
顶!太有意义了

网友H(2017-11-22):
看不了呀

网友G(2018-03-20):
土豆确实看不了,能不能再上传个优酷的呢

网友F:
搜了一圈没找到 该死的非死不可

网友D(2018-09-29):
電直教學~新手最基礎的教學 找不到了

网友C(2019-01-04):
大神,用繁体字搜“電直教學~新手最基礎的教學!及飛行注意事項! ”仍是搜不到啊!

网友B:
太好了,谢谢大哥

网友A(2020-02-16):
感谢!已经在土豆和优酷找到你的号加了关注,优酷好像是两个,留着慢慢看。

网友A:
在优酷app搜索“电直基础”看到发布者是“wan0761”关注就行,土豆也一样操作,找不到的朋友可以以此操作寻找视频。

网友A:
看到楼上有朋友说用G7模拟器感觉飞机太飘的问题,我是这样设置的,首先选一架大的油动直机,或者你直接在练习里面开始练,那就是一架大的油动直机比较稳一些,然后,将你遥控器里副翼的EXP设置成50,升降也设置成50,方向可以30,最后JR遥控器是+50,而FUTABA是负数-50,这样设置可以让摇杆中立点附近变得不那么灵敏,新手容易操作,数值你也可以再加大些,让飞机再迟钝些,自己根据手感来,但记得以后模拟器熟练后,将这些数值慢慢的减小,一个是让飞机灵敏度还原二个是你如果上真机可能真机会比模拟器灵活,手感不一致容易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