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fpv

楼主(2017-01-06):
载机ft飞翼,正在制作中,别的模友都做的弧度饱满流畅,我做的翼梁前很好,翼梁后面变成了下塌的了,严重不好看!
设备朗宇2212/1400配8060桨,好盈40a电调,银燕9克舵机2个。
mc6遥控器,测试距离1.5公里。
图传创新科5.8g600mw加枫叶棒子发射,枫叶平板配小飞手,sony700摄像头,还有非凡s2osd。
稳压模块图传供电,另外还装了一个航模追踪器,1分钟失控报警,也可以遥控主动报警。方便找鸡用的。
制作很严谨,设备布局也很到位。该分开摆放的也分开了,该内置的也内置了,希望飞行平稳,互不干扰,在1.5范围内飞个低空,再鸟瞰下就行!
等首飞再发视频和图片
心里没底的是动力够用吗,制作很保守,重量不会轻!
还有接收机天线也学人家433搞成立起来的,这样有效果吗?请赐教

网友:
你这样是开启有去无回模式,你确定遥控器可以有1。5公里距离?没信号失控怎么回来?

网友:
如果遥控没加功放,1.5km挂掉的概率非常高不加功放只换遥控器的棒子天线,弄一个x宝的低增益2.4g平板,很便宜的,距离立马提高到2km以上
6-7km 加功放和滤波平板能满足,再远就要433了

网友:
那遥控器500米都有可能失控,再说说图传你飞1.5公里 万一屏幕闪两下就完了, 又没飞控情况下, 失控或图传信号不好=丢机  200-300米飞飞就好  不要超过500米的距离

楼主:
明天做好,后天可以试飞,到时候图像录像一起发,失控炸鸡也发。
现在就是经osd的图传画面没有之前摄像头连图传那么干净了,有斜纹

楼主:
非凡osd真的不行吗?一步没动,显示离家42m

网友:
搞个APM嘛,那么便宜,设个失控保护随便爽飞

网友(2019-01-04):
没有失控返航,真别飞视距外,500米内玩玩得了。都是这么过来的,说必丢夸张了,你要喜欢找鸡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