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2s改k8 推油螺距没反应

楼主(2017-01-06):
是这样  k8连接电脑初步调试完成,现在十字盘乱了  推油门  没有螺距   而且副翼修正方向也不对

网友:
我记得k8电脑里是有这个正反向的

网友A:
你先检查你的接线有没有问题,所有的接线没有问题再检查K8的设置问题,然后再看遥控的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检查你的接线有没有问题,所有的接线没有问题再检查K8的设置问题,然后再看遥控的设置问题。

按这个接线,天地飞接收    看看对吗

网友A:
不是,这个只是基本的接线,但是你要根据你的飞机设置啊,十字盘的模式啊,K8的设置里面十字盘模式那里,你要根据那个来接线,是正向120还是反向120什么的,然后根据它给的对应的接线来接才对。
图片里面的频道1、2、3对应的就是K8上的CH1、2、3,按照这个接线就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只是基本的接线,但是你要根据你的飞机设置啊,十字盘的模式啊,K8的设置里面十字盘模式那里,你 ...

现在是k8修正 正确  遥控舵机方向正确,唯一就是推油门没有螺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k8修正 正确  遥控舵机方向正确,唯一就是推油门没有螺距,

推油门没有螺距,那就看看你的遥控设置咯。你先看一下你k8上,螺距那个通道推油门有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油门没有螺距,那就看看你的遥控设置咯。你先看一下你k8上,螺距那个通道推油门有没有反应。

非常感谢您耐心回答,,,k8螺距通道推油门没反应,

网友B:
楼主是mini k8十卫星吗?是2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mini k8十卫星吗?是2S吗?

不是,是k8加普通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是k8加普通接收

k8和普通接会不会太重?我也想改,还是1S?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和普通接会不会太重?我也想改,还是1S?

现在k8还没弄好,弄好调试完,打算换2s 再加某宝的碳纤机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k8还没弄好,弄好调试完,打算换2s 再加某宝的碳纤机身

调好了要上图的,我也要改,到时向您请教,先谢谢了!

网友C:
好难呀 我的现在都差不多了 就差尾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难呀 我的现在都差不多了 就差尾巴了

悲催啊  螺距没反应是因为接收的螺距通道连接虚焊,,都弄好了k8尾舵没反馈了,看来k8是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k8还没弄好,弄好调试完,打算换2s 再加某宝的碳纤机身

不知道lz现在弄好了那个设置没?如果要改2s的话,建议直接上那个碳纤维机架,好很多,而且轻很多。电调用12a刷bl,电机用原厂改绕组接法就行。1s的动力想带k8普通接收的话,估计动力太弱了,没办法飞。改了2s以后,动力很好,我已经改好了。效果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现在弄好了那个设置没?如果要改2s的话,建议直接上那个碳纤维机架,好很多,而且轻很多。电调用 ...

k8调参研究明白了,接线都懂了,就在什么都准备好的时候k8 尾舵没有反馈了,而且打舵行程特别小,替换法检查了,尾舵机毛病,  您改k8 改1.25mm插头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k8调参研究明白了,接线都懂了,就在什么都准备好的时候k8 尾舵没有反馈了,而且打舵行程特别小,替换法 ...

打舵行程小?你还是看看你的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现在弄好了那个设置没?如果要改2s的话,建议直接上那个碳纤维机架,好很多,而且轻很多。电调用 ...

你用的金脑吧,米人 碳纤机架确实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舵行程小?你还是看看你的设置吧。

软件行程我也调了,控重新设置也不好用啊,舵机单独试了 没问题 主要是 上电以后拿在手上水平晃动飞机  尾舵机会有反馈啊 现在尾舵没反应,打舵只能动一点点

网友A:
那我真的不知道了。我的450上面用的K8,没碰到这种问题。能帮到你的只有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真的不知道了。我的450上面用的K8,没碰到这种问题。能帮到你的只有这么多了

谢谢   我打算再入一个k8 折腾永无止境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打算再入一个k8 折腾永无止境啊

k8我已经入了三个了 俩新的一个二手的 可结果都没改明白 和rx601 和卫星都没成功 要不就是某一通道不行 要不就冒烟了 愁死我了 后来我入的小金脑 正在改装中

网友C:
还不如一步到位改成gy280了 省时间省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我已经入了三个了 俩新的一个二手的 可结果都没改明白 和rx601 和卫星都没成功 要不就是某一通道不行  ...

如果需要我们可以互相探讨,接线啥的我基本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一步到位改成gy280了 省时间省金钱

金脑太贵了主要,,你k8手里还有好的没,闲置的可以出一个给我吗 我非要用k8改一个出来   我就不信弄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脑太贵了主要,,你k8手里还有好的没,闲置的可以出一个给我吗 我非要用k8改一个出来   我就不信弄不好 ...

全坏了所以我弃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我们可以互相探讨,接线啥的我基本懂了

好的 有空加qq 57861015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 有空加qq 578610155

麻烦加我微信吧  13464744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