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

楼主(2017-01-06):
请问用过pb牌螺丝刀的朋友,是不是正品的内六角螺丝刀都有一串数字?

网友:
用了就知道后悔

网友A:
世达,史丹利,老A这些都不行,还是买好点的吧。我用过KMOUNT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世达,史丹利,老A这些都不行,还是买好点的吧。我用过KMOUNT的还不错。

是我看错还是大家现在要求都这么高了,PB明明比世达,stanley高端不少吧,后悔买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