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电4s电池长时间插电调BEC后只有一片电芯被放到0.00v,各位大神这是咋回事?

楼主(2017-01-07):
满电4s电池长时间插电调BEC后只有一片电芯被放到0.00v,各位大神这是咋回事?而且这还不是个例,还有个本地模友把4s电池长时间插在5v电源转换模块上也是一片电芯报废,其他3.9v。降压模块能缓慢耗电我能理解,关键是为啥只有一片被放光电?四片串联啊,正常用电压都是一起降的

网友:
只能说是电芯状态不平衡?有没有测一下电芯的内阻?

楼主:
电芯肯定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关键为啥这么放电就只坏一片电芯,其它好好的?

网友:
电芯不可能完全一样,总会有个相对差的先牺牲自己保全其他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芯肯定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关键为啥这么放电就只坏一片电芯,其它好好的?

测一下每片电芯的内阻看看

网友A:
明显是自放电了。我那一块渣控电啥都没做,3.9V保存结果两个月后3.9V 0.8V 3.9V

网友B:
那片电芯不行了,自放电大。只是平时正常使用没发现,一搁置就显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片电芯不行了,自放电大。只是平时正常使用没发现,一搁置就显现。

不是的,也就插在有BEC的电调上一个星期,原来都是满电4.2v,然后变成了三片3.9v,一片0.00v,这么放电一星期,只有一片变成这样,其余的好好的,我很奇怪,就拿一块新买的格式4s五千毫安时充满电重复做了一遍实验,结果是一样的,我有个本地模友把电池插在5v BEC模块上跟我遭遇一样,只有一片坏,请问这是啥原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也就插在有BEC的电调上一个星期,原来都是满电4.2v,然后变成了三片3.9v,一片0.00v,这么放电一 ...

把电充满 然后放3.85V 静置一星期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也就插在有BEC的电调上一个星期,原来都是满电4.2v,然后变成了三片3.9v,一片0.00v,这么放电一 ...

请个法师去去邪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也就插在有BEC的电调上一个星期,原来都是满电4.2v,然后变成了三片3.9v,一片0.00v,这么放电一 ...

要你测内阻你不听,还能咋办呢?请法师祛邪吧!

网友A:
坏的那片电芯容量与其他的比偏小,我也试过一块6S放电时,把其中一块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