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还是 1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1-07):
AT10固件已升级成功,成为12通。

我有个疑问,就是在系统参数里这个通道选择的意义是什么?安排这个参数10和12是为了用户管理方便还是10和12在运行速度上有区别?还是有其它目的?

网友A:
升级了1.1.2固件后,想要用12通功能,一要有r12ds,二要功能设置要选择CH12。区别是CH12时候,辅助通道显示12个通道,与R12DS一起使用,才实现12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了1.1.2固件后,想要用12通功能,一要有r12ds,二要功能设置要选择CH12。区别是CH12时候,辅助通道显示 ...

谢谢你的答复。

我的意思是, 在10通(或以下)的接收机的使用中,发射机设成12通和10通,其效果有何不同?

网友A:
首先,AT10的12通固件(目前是1.1.2,和1.1.5)是为了搭配r12ds一起使用,使用12通功能。如果是10通接收机,遥控器在10通模式下,9,10通道是固定输出值,其余可以正常使用;在12通模式下,遥控器和10通接收机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AT10的12通固件(目前是1.1.2,和1.1.5)是为了搭配r12ds一起使用,使用12通功能。如果是10通接收机,遥 ...

谢谢你的回复。

刚到贵司的中文和英文网站看过,还没看到1.1.5版本。1.1.5版本是否很快要出来了?

网友A:
已经出来了,近期会放官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出来了,近期会放官网上

好的!近期多关注。

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