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周横滚&自旋钟摆练习方法&心得(更新完毕)

楼主(2017-01-07):
最近几个朋友问我圆周横滚和自旋钟摆该如何练习,有什么要领。
正好我的X3新换了侧板,飞行感觉焕然一新,借此机会做了几个视频,感觉视频能比文字更直观一些。自己飞的也不咋滴,只是分享一下我练习的方法和步骤,希望能帮助一些朋友,择优采纳就行file:///C:\Users\HIT_MMC\AppData\Local\Temp\X@8}U9MLE}EBUE273)]9PGF.gif圆周横滚我是自己琢磨的,有不妥的还请指正。思路就是由简至繁,首先练习好对应的圆周航线,这是基础,之后在圆周航线上叠加横滚,先选择一个自己舒服的横滚方向和自己舒服的圆周方向,作为主攻方向,熟练后再练习另一个方向。在飞圆周航线的过程中叠加横滚也是由少到多,先是飞一周圆横滚一下,之后可以一周圆横滚4下或多下,可以参考以下视频。最近和一些朋友交流,横滚圆周在打着副翼的过程中需要用到方向、升降和螺距的配合,操作描述大致为:打副翼起翻,即将翻到垂直地面时打升降使飞机转弯,接着飞机快变成倒飞的时候打一点方向,同时由正螺距已经变成了负螺距
圆周横滚练习:

圆周横滚我感觉主要注意方向舵的使用,先练习慢速的可以训练方向舵的条件反射,还有就是螺距的控制,给螺距和收螺距的时机很重要,当你觉得越滚越低时就要回头练一下慢速的,不能心急。

自旋钟摆视频正在处理,在楼下贴上吧。其实我的自旋钟摆也是在论坛看教程学习的。保护哥和贤师傅还有一些视频已经很详细,我在此分享一下自己的练习方法,也算是交作业了。
最后贴几张这次视频主角的照片换新装备时照片

和2年的侧板合影留念吧

在飞场照片

飞场配天气,心情舒畅,自由飞

楼主:
补上自旋钟摆视频。我的方法简单概括就是由慢到块分解练习

自己还在不断练习,一起加油吧!WAX ON  WAX OFF

网友A:
楼主,我看g和凤凰模拟器的横滚圆周是不动rud的,感觉这种比较高级,完全靠倾斜盘

之前也练过一阵子横滚圆周,用rud的,后来发现用rud没什么意思,简单太多,(纯技术讨论,并无其他意思),练用升降修的没时间练下去,后来这个动作就不了了之了

另外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看g和凤凰模拟器的横滚圆周是不动rud的,感觉这种比较高级,完全靠倾斜盘

之前也练过一阵子横滚 ...

感谢你的提示,我是RUD辅助,升降配合,下次尝试尝试不动RUD。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提示,我是RUD辅助,升降配合,下次尝试尝试不动RUD。

我是这两年没时间没心情练习新动作了,共勉!

网友:
求问lz的大齿盘怎么是红色的啊?

网友B:
是不是用的改装450大齿盘的套件?网上说暴力飞容易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的改装450大齿盘的套件?网上说暴力飞容易扫齿。。

正常飞可以,炸鸡基本会扫。肯定没有黑色耐用,好久前改的,等450大齿轮用完换掉

网友C:
楼主威武。。。我只是觉得电调线可以走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威武。。。我只是觉得电调线可以走里面的

后来就改的走里面了

网友D:
大奖夹的虚位和尾叉的虚位破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奖夹的虚位和尾叉的虚位破了没?

可以加垫片。尾巴可以用升级件,认真讲这些虚位对飞行没有影响。

网友E:
横滚航线练习 先练习原地横滚 横滚一次打尾舵一点 以此类推。我就是这样练习 几乎大部分动作都是从原地练习到各种动作的叠加航线 个人理解

网友:
锐又出精品帖了 赞

网友:
我觉得把电池也改到上面就完美了

网友F:
前几天还在问锐哥自旋钟摆怎么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还在问锐哥自旋钟摆怎么练。

网友G:
LZ的X3前前后后一共换了多少块电池呢?不炸的话多少个起落更换一批电池?
。。2 、3年前我和你飞的频率查不到,电池是最麻烦的问题,飞到后来都只能温柔飞,稍微暴力点就过放了。换吧觉得浪费,不换飞起难受。

网友:
弄了个23楼,在往上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X3前前后后一共换了多少块电池呢?不炸的话多少个起落更换一批电池?
。。2 、3年前我和你飞的频率 ...

我也不太记得了。我这还有2个两年前刚买飞机的电池,已经破的快看不出标志了,当时11个电池,目前这两个还活着。我只用来练基础航线。我是这样的对于快不行的电池我就低转速练基本功用,还能用好久

网友H:
锐哥用的什么相位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锐哥用的什么相位臂啊

飞越

网友I:
请教个问题,我的x3经常出双桨,起飞时候有,拉几下螺距飞飞倒是没了,调集体螺距时候有虚位,不知道要换哪里才能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个问题,我的x3经常出双桨,起飞时候有,拉几下螺距飞飞倒是没了,调集体螺距时候有虚位,不知道要换哪 ...

起飞的时候有大概是因为桨没甩直,所以飞起来就好了,如果不是特别的难以操控你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个问题,我的x3经常出双桨,起飞时候有,拉几下螺距飞飞倒是没了,调集体螺距时候有虚位,不知道要换哪 ...

_x 3这么久了都有虚位,其实没影响

网友(2019-04-04):
翻翻贴学习下

网友(2019-08-04):
视频看不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的X3前前后后一共换了多少块电池呢?不炸的话多少个起落更换一批电池?
。。2 、3年前我和你飞的频率 ...

电调设高压保护就不会过放。。

网友(2019-10-17):
果然是精品学习贴,顶。

网友:
正在练习圆周横滚。还是挺难的,左前方有点不适应

网友(2022-02-17):
引用 网友E:
横滚航线练习 先练习原地横滚 横滚一次打尾舵一点 以此类推。我就是这样练习 几乎大部分动作都是从原地练习 ...

新思路感谢

网友(2022-03-28):
这个自旋钟摆的教学很明了,之前一直找不到练习思路,看了楼主这个教学视频后自己也能在模拟器里做出来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