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SAB 570 压带轮 简单易行

楼主(2017-01-07):
这个方案早就实施了,但因为是DIY的,所以还不够完善,希望能够帮到大家解决570 压带轮的问题,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多提建议。
方法很简单,除了一套380的压带轮以外的另加配件只有1颗螺丝和弹簧,手里有380压带轮的朋友只需1元成本便可达成。
话不都说,直接上图上教程。
这是安装好的样子,380的压带轮很合适,是不是个彩蛋!

直接安装拧到底就可以了

开始分解教程
下面这个是380上使用时的原来的安装方式

我们把他的部件拆下来换个方向重新装

这个是安装好的成品

注意孔位

注意弹簧的走向,与压带轮臂方向一致

红色圈里的多余部分要保留一会儿,待安装好后折成L型钩住轮臂,另一头抵在主板上

直接安在主板下的这个孔位即可

配件
因为时隔太久了,忘记具体尺寸
大概是0.5外径6圈的弹簧

螺丝尺寸看这里

网友A:
支持,感謝,另一邊呢,不裝?

楼主:
这个方案不用搞什么配件,是懒人方案所以犯懒了,另一边没装
有心的话可以买个和螺丝相同孔径的铝柱安上做固定就可以

网友B:
高频震动导致的材料或者结构疲劳楼主有考虑进去了吗??,,看起来有些单薄,而且这样改 基座受力全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震动导致的材料或者结构疲劳楼主有考虑进去了吗??,,看起来有些单薄,而且这样改 基座受力全变了, ...

之所以改了这么久没有发这个方案就是一直在验证,这个方法不是唯一的。正如你所述,这个方案不完善地方还是很多,希望未来能有能人来进一步改进,或者有副厂件用。

网友C:
多谢分享,改的很好啊,看不出是diy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分享,改的很好啊,看不出是diy来

也是赶巧了,现成的东西换个安装方法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所以改了这么久没有发这个方案就是一直在验证,这个方法不是唯一的。正如你所述,这个方案不完善地方还 ...

嗯嗯  这种加油 期待你后续。。

楼主:
多谢鼓励,继续加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支持,感謝,另一邊呢,不裝?

一边就足够了,另一边就用导带轮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边就足够了,另一边就用导带轮就好了

你誤會我問樓主的意思了, 我不是問樓主另一邊要不要裝一模一樣有彈簧的滑輪, 而是如你所說, 問樓主另一邊要不要裝一個固定導輪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誤會我問樓主的意思了, 我不是問樓主另一邊要不要裝一模一樣有彈簧的滑輪, 而是如你所說, 問樓主另一邊 ...

安一边够用了当然了,另一边也安的话会更紧些,看你需求

网友E:
一直想给570搞个,请问楼主这样的话螺丝是不是就无法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给570搞个,请问楼主这样的话螺丝是不是就无法锁死了?

可以锁死,你试试就知道了